关于AMD的板子

楼主(2007-03-16):
我觉得修AMD的板子要特别当心,以前客户拿来一块这种板子是速龙的462CPU  当时主板是无主供电  我修好后上了一块我自己店里的毒龙测试  跑数点亮   我就上了他的那块速龙的CPU   可结果点不亮了  测了下那个CPU 结果是短路了  CPU以前是好的 因为我点过的  另外一块是没复位  我修好后  也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都是CPU短路了  我同事说可能是电压太高导致的  我想这也就是高个零点几伏  这个在INTEL的CPU里根本不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   最多也就是点不亮   CPU是不会短路的. 我想归根还是AMD的CPU实在太脆弱了
    这是我的感受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网友:
CPU短路,你是如何测出?具体的脚位是那几个脚,是电压脚还是信号脚?说的详细些。

我修过的AMD的板子至少要上千片,没见过你所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与楼主有同感,以前最讨厌修K7的板了.AMD的CPU确实很容易坏的,我就烧了好几个了.不过后来换过好的大风扇后,就很少出现那样的情况了.修K7的确实要很小心.

网友A:
还是自己不小心的问题.
不知那个假负载拿来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不小心的问题.
不知那个假负载拿来做什么

朋友,没搞明白不要乱说   看来你刚入这行

网友:
有几点要说明

第一,AMD的K7时代,对温度很敏感,所以不要让散热工作没有搞好而弄坏CPU
第二,作好ESD的保护,也就是说静电,很多人都说不用防静电,因为说没有看到静电搞坏过东西,但我可以付责任的说,你们所经历的很多无原因损坏的主板或CPU等配件,80%都是ESD损坏,只不过没有专用的检测手段而无法测到罢了,工厂给我们的检测报告,ESD损坏占很大比例。
第三,一定要用好电压治具,量测VCORE及VCCA_PLL等进入CPU的电压正常再上CPU点主板。

只要有良好的维修习惯,CPU没有那么脆弱了,我的一个闪龙2500+(462)修了两年的K7板,总数超过1K了,也没有坏过。

网友:
呵呵 有很久没有人说我是刚入行的了,我从修板开始从来都没有烧过K7的,到还烧过一个CY433的

网友:
我还没成功修过一块k7主板 但已经烧了6块cpu----超频diy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不小心的问题.
不知那个假负载拿来做什么

--------朋友,如果你真没有搞明白,请你不要乱说.在广州这个地方,修板的高手,IT行业的高手大有人在,虽然我修板的技术很一般,但是用假负载的小事情还不用着你来教我.
--------还有,我在这个论坛发了比较多求助的帖子,是我确实搞不定的.我才求助大家帮忙的,如果你知道,请说明一下.不知道的话,就不要用教训的口吻跟来教训我,我做事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修K7的主板坏了3,4个DURON750,有时候真的莫名其妙的坏了,真的有点像飞翔老师说的ESD损坏.

网友:
呵呵 东风破哥们  这个主帖好像是我发的吧  他是在说我呀  我也回话了  你怎么也急起来了    不过也谢谢你

网友:
哎 ...........................

无语了.

网友:
我修一块K7板,用假负载测CPU电压是3。4V,但是上真CPU电压就是1。7左右,但会死机,没弄好,

网友:
大家有话好好说,在论坛打口水仗可不好 !!!

网友:
发表于 2007-3-25 16:48  资料 短消息
我修一块K7板,用假负载测CPU电压是3。4V,但是上真CPU电压就是1。7左右,但会死机,没弄好,

          主板应该是好的,不过可能是你那散热不好,我修过和你那一样的主板,用负载是3.6的电压,不过一上CPU就1.6,这是很正常的,要多去实践,不要怕你那块CPU,东西可也买,但我们的技术是永远买不到的

网友:
这与治具有关,多注意就好了

网友:
对于修AMD的板子,,与INTEL的区别在哪呢
感觉修AMD的没什么头绪,大多跑FF的,电压时钟复位量时也正常不知是哪出了问题?
望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