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检测显示41!顽固故障!急急急!

楼主(2007-03-17):
EPOX915主板 EP-5EDAI
开机主板检测卡显示41 屏幕显示BLOS REEOR
从新刷BLOS毛病依然存在
测量电压都正常!
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IO,75232,内存,CPU,都有可能引起当41

网友A:
拆下75232试试.

网友:
估计大多是BIOS,最近修到太多41的板了,全是一个毛病,尤其是屏幕提示驱动器A错误和BIOS错误的板。诊断卡一般出码为C1-C3-05-0d-41。

网友:
BIOS I/O com口管理芯片 内存 北桥 CPU ,都会41 挨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