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ge-mx主板不能启动。诊断卡没有诊断代码显 ...
求助!华硕p4ge-mx主板不能启动。诊断卡没有诊断代码显示

楼主(2007-03-17):
华硕p4ge-mx主板不能启动。诊断卡没有诊断代码显示应该怎样修?是不是bios问题。但刷bios数据时校验不过,是芯片坏吗?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刷BIOS

网友:
是不通电吧,诊断卡当然没显示了,你是维修人员吗 不是的话 就没办法了 这里只给维修人员说的

网友:
楼主发错地方了吧!这里不是发问题的地方!

网友:
请楼主下次看准地方再发贴,暂时给你移动过去,下次再有同样情况,一律删除。

网友A:
有可能,换个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