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断电的问题

楼主(2007-03-17):
我的一块EP-8RDAE主板,CPU是ALTHON1800,如果在133的外频下使用,不出几分钟,在WINDOWS还没启动完就断了电,这时候,如果你再启动,根本启动不了,要拔掉电源线,等一会儿插上,就可以启动,这不知是主板上哪有问题。
而且最小配置,电脑能正常开启,但只要几分钟,又会断电,电源换过N个,内存换过,显卡换过,结果都一样,但是如果用100外频,开启后,能进入WINDOWS系统,而且还能用上一阵子,从十来分钟到半小时不等,最后还是突然断电,就像哪儿有短路,突然断电保护一样,,谁能帮帮我。。

网友:
检查cpu散热器风扇,电源风扇。

网友:
查BIOS,看温度啊~~~~~~~~~~~~~~~~~~

网友:
可能那块CPU有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的  修了两天  结果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风扇,BIOS,这些常规方法都用过了,换U,,这个可没考虑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