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open 810正常跑完代码无显示(已有结果)

楼主(2007-03-18):
---今天修到一块AOPEN 810的主板,拿过来的时候说是没有显示,我测试完后,发现主板各组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复为正常,就上CPU进行测试,发现可以正常跑完代码,从C1跑完到FF,但是显示器就是没有显示,打R,G,B的对地阻值正常,70欧姆左右,打12,15脚位对地阻值正常,在100欧姆左右.打H,V对地阻值时发现阻值有点偏小,只有25欧姆左右,跟了一下,H,V的线路,发现H,V是经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连接一小滤波电容,到一个IC,IC上标示着FST3125,H,V分别连到该IC的第8脚和第11脚,上网查了一下该IC的脚位图.第8脚和第11脚分别标示着3B,和4B.旁边的注释为BUS B.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请高手指点,现在也没有这样的IC去代换,我想NB可能挂掉了,但是没有更好的确定方法,还请大

--------现在已经检测出,确定FST3125损坏,但是找了几个电子城,都没有找到。
--------所以,放弃了。

网友:
-------昨天也测试到一块845的,(是主板集成的显卡),故障比那块AOPEN 810稍微好一点,它的故障是开机进入系统,在出现鼠标的那一刹那,就看见显示器有点花屏,然后就死机了.每次测试都是这样.各种模式都进入不到系统,也是怀疑NB及周围的电路有问题.因为顾客当时说先不修,就拿走了.本来都想测试一下哪里的故障.自己稍微考虑了有一下,应该也是H,V方面出了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应当NB内部引起的问题.

网友:
-----没人???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是没有人???我再顶一下

网友:
兄弟 有板修是好事但是要是你问题提得太多的话,就说明你没去做证实他.我个人认为是要学东西的话,不要光去想他是怎么回事,而是要去做了再问是怎么回事.该投入的还是要投入的.

网友:
跑完不显,上个PCI显卡看啊,BIOS搞了没.

网友:
---BIOS搞了,刷了最新的,还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
---想放弃了,哎......

网友:
------5楼兄弟说的非常之有道理,小弟我有很多的缺点,比如遇到事情繁多的时候,我的思路就一点都没有了,然后就发帖子请求大家的帮忙.然后小弟的脾气也是有点暴躁,有时候有的故障也不怎么追查到底,但是有一点是要肯定的:我确实是没有维修思路的主板,才会发帖子请大家帮忙,一般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的.没有办法啊,小弟水平很有限,设备也很差劲,还请大家以后不厌我烦,帮帮小弟,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地一块FST3125应该是个门电路   用喇叭听一下 如果正常一般是FST3125坏
2块 我怀疑你的内存不良

网友:
吹下125芯片,再测行场阻值,以此判断问题出在北桥还是125芯片或是小滤波电容的问题,再接个pci显卡来试试,如果最后确定芯片坏,那就发货吧

网友:
--------现在已经检测出,确定FST3125损坏,但是找了几个电子城,都没有找到。
--------所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