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鼠标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的主板,就是主板的鼠标接口用以前的那种机械鼠标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用光电鼠标就不能使用,显示器上有鼠标但是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手里有一块intel原厂的845GV主板就是这样,换了好几个光电鼠标都不行,不是USB接口的鼠标,请教一下斑竹以及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5V供电够吗?插上光电鼠标后电压够5V吗?

网友:
我量过了,5V电压都很正常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我把接口后面的那几个出问题几率很大的排阻和电容给换过了,还是不行,真是晕,难道鼠标还有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插上鼠标也量过一次,都很正常的!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

先要CMOS中看 有没有打开USB功能

网友:
楼上的斑竹,我用的不是USB接口的鼠标,是PS2接口的鼠标,也就是这个不好用,也要到COMS看一下吗?这个有关系吗?
还有请教一下:插上光电鼠标我量了一下供电5V电压很正常啊,还有两根线是通接口后面的一个472排阻的,不知道这两根线的插上鼠标和没插鼠标的正常电压是多少?斑竹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再把几个电感全部换了,要是不得,IO

网友:
如果排容已经摘掉,那就量一下电感,看看阻值是不是在1R以内。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更换一下IO

网友:
后面的电感都量过了,没问题,跑线路看经过一个272排阻以后走线就直接进IO了,我开始也怀疑IO芯片有问题,但是考虑到用机械鼠标好用也是在拿不定注意,因为这种IO芯片比较少见,暂时也没的替换看看,呵呵,实在不行就用USB鼠标吧,谢谢各位斑竹和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