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845换CPU座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3-19):
修一款技嘉的845主板,已确定CPU座的问题.
有几个问题需要帮助,前提,我已买到845的座。
1:新的 845的座上面已经有锡点,不过感觉有点小,对比拆下的座,可以感觉出以前的座应该是上了锡球的,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作锡球,需要多大的球?
2:有没有植锡球{845座}的工具或钢网,?
cpu

网友:
手工焊接BGA封装器件,你太牛了,焊好了交流一下,一直想学这一手!先谢过了!

网友A:
不用植的

网友(2007-04-25):
请更换过的高手给点建议嘛,也让我们这些新手长长见识。

网友:
买的CPU座子是已经植好珠的了~
新座子锡珠小是因为它是圆的~
旧座子是已经扁了 当然起来大了~

网友:
是不需植 球的,直接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