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接修一个电源,打开一看,保险丝炸黑,两个主开关管击穿短路,b极与推动变压器耦合电容相连两个的1欧电阻断路.两个开关管c极和e极相连的2.7k电阻断路.两个推动三极管c1815的c极和e极短路,将上述所有元器更换后,通电倒是不短路了,保险也未烧坏.可不是说啥也不加电,但是待机电源是好的,ps为高电平,5vsb也正常,但短接绿线和黑线说啥不加电,通电测量494的4脚说啥是低电平.量494和393各脚对地阻值正常,494的14脚也为5v,12脚供电正常,说啥不工作,不会修了,哪位给点意见吧.这个东西这种毛病不太好修呀.

网友:
就几十元一个,重买一个吧!看来坏得太严重了!

网友:
但短接绿线和黑线说啥不加电,通电测量494的4脚说啥是低电平.

短接后量过输出10脚或8脚么?

还有,有的电源是要接上12v的负载才开得机的.

网友:
量过8脚和11脚,无脉冲输出,关键是这个电源造型特别,最主要的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
按你这样说的,用这些都是很常用的IC.有什么造型特别的呀.

先测一下8脚和11脚的电压是否相等.
这两个脚开机和待机时电压都是一样的.
  开机时风扇有没有转一下的动作.

网友:
风扇无转的动作,要是有动作就好了,那是后级短路造成的.它的两个芯片单独焊在一个小电路板上.这个小板通过插针焊在大的电路板上.是给品牌机专用的电源,长条扁平式的.根本买不到.要是有的话,我就不用费劝了.8脚和11脚无电平.

网友:
写得好!

写得好!
多发点这样的资料!

网友:
如果8脚和11脚出来是推动管.现在又没有电压,显然是不正常的.
  正常时两个脚的电压一定相同.
原装机的电源我修得还是不少.只要常见的IC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13,14脚有无5V电压???494被烧了,有时后级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风扇也不一定会转一下,

网友(2007-06-10):
重买一个吧,买了就将开关管\电容\变压器全换了,比名牌电源还要好,

网友:
重买一个吧,买了就将开关管\电容\变压器全换了,比名牌电源还要好,个人觉得这样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了,楼主的意思就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电源是买不到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联想电脑上的

网友:
换的两个推动管1815没问题的话  8 11脚又没输出  是否可以换个494试试

网友:
TL494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一般这样初级都有问题的就不要修了,麻烦,不过技术研究还是可以的。

网友:
顶了先,不过电源修起来有点儿困难,特别是楼主所说的那种——保险管都炸黑了的

网友:
复习一遍,先,有空就来看看。

网友:
不要修了,麻烦,................

网友(2007-08-20):
修好了吗?回个话,让大家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