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L疑似南桥损坏通病

楼主(2007-03-19):
这段时间修了几张技嘉845GL

测试卡不跑代码-----检查发现点击复位键居然整板无复位----摸南桥温度很高.怀疑南桥坏了------再检查:发现北桥附近有一只3055的输出只有0.3V,输入有3.3 .控制电压10V左右.显然不正常!更换后输出变成1.5V了,南桥也不烫了;一切都正常了

但是,就是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这路供电偏低会引起南桥发热

网友:
老大,这应该是给AGP供电的,

网友:
不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应该是给AGP供电的管子,怎么它的输出偏低会影响南桥发热

网友:
------GIGA的很多主板都是这样,在NB的下面,AGP的上面,一般有个3055之类的管子,然后有的是个LM324,有的是LM358,控制这个管输出1.5的电压,这个1.5V的电压我认为既给8X的AGP提供,也给NB,SB交换处理的模块提供工作电压.
------至于这个电压输出会导致SB发烫,没有去深入研究过.

网友:
一般来说,输出电压下降------引起输出负载电流被拉大,应产生于恒功率负载------而主板上的负载应该不属于这一类的,,,,,,,搞不清楚了

网友:
那就得请intel工厂级的工程师讲解了,估计南桥里面的构造相当地复杂.

网友(2007-07-11):
孤帆远影 斑竹讲的有道理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 电压下降 但功率要保持所以电流就增加了     个人看法啊 有不对的给予指正

网友(2007-08-21):
我知道

南桥内部有许多的三极管.由于电压的偏低,可能导致内部的三极管的工作点的偏差,从而导致三极管的电流增大,由于数量众多,所以导致过热.PNP的三极管的B极要是电压变低,就肯定造成了电流的增大.

网友:
请教东风破先生 ,按你所说的“GIGA的很多主板都是这样,在NB的下面,AGP的上面,一般有个3055之类的管子,然后有的是个LM324......",一块L4S5MG/GX,换了3055、LM324,南桥仍发热,应查哪里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是触发后热还是没触发就热啊

网友:
TCL品牌机的,我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张这个问题的了,今天又修了两张。现在接到这个型号的板子,只要是没有复位,我测都不测就换这个3055,90%OK了。

网友:
这个3055坏了大多数南桥都要发热,但有少数的不发热

网友:
个个都是经典啊

网友:
我以前一直认为南桥热是坏的表现,后来上论坛学习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接上电源不通电,南桥就发烫是不是已经可以肯定南桥挂了.

网友:
查下电路,可以发现这个3055既给北桥供电,也给AGP槽供电(如果有的话),还要给南桥供电的.所以当然会引起南桥发烫了.845/865系列的主板上,这个问题很常见.不过为什么北桥不烫,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了,还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懂,请教各位一下.
像845主板,VCORE既要给CPU供电,也要给北桥供电,上假负载时查CPU的A,D线的电压都与核心电压一样高.
DDR内存的2.5V供电即要给内存供电,也要给北桥供电.
AGP的1.5V供电即要给AGP供电,也要给北桥供电.
848,865的主板上VCORE不给北桥供电了,在北桥附近就会多出个场管来,将ATX3.3V转化为一点几伏后给北桥供电,CPU的AD线的电压也是跟它一样高,而不是与VCORE一样.
小南桥(82801AA,82801AB,82801BA等)需1.8VSB的供电,与之搭配的北桥也就需要1.8V的供电.
大南桥(82801CAM,82801DB,82801EB等)需1.5VSB的供电,与之搭配的北桥也就需要1.5V的供电(一般与AGP的1.5V供电同路).
VIA,SIS的北桥需2.5V供电,南桥就需2.5VSB的供电.
VIA,SIS的芯片组,南北桥一般都有个2.5V的供电.
有些VIA的主板上,DDR内存的2.5V供电,即要给内存,也要给北桥,也要给南桥.

好像在传送数据的地方,或是总线的两端,两头的供电必须要一样高.

不知道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呢?请懂的高手说下,我没有学过电子技术,愣是迷糊了好久.

网友:
邪乎了,去年的时候我遇上技嘉的这种板,也是出现如LZ所述的故障,拿到几个专业维修店一模南桥发热不正常就直接给主板判了死刑。晕死,唉,早看到这样的文章或许就不会丢了一块可以修好的板,郁闷中。。。看来维修的东西有时真不能看表象,疑似南桥故障确不想有其他方面问题引起。

网友:
学习了,明天我试试先

网友:
南桥供电不正常会异常发热的

网友:
谢谢了
这真是一个通病
的确是这样
我也维修了几个
换了就好

网友:
记得好象是说3055影响NB供电,然后会导致南北桥之间的总线电压不正常,最后会让SB发烫!
具体的也解释不了!
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读了这个主题的帖真是受益非浅.
手头正有一块GA- 8LD533,故障和楼主说的完全一样,修过一回没修出来,怎么我没有发现这个3055呢?不细心就走弯,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呀.以后就会修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