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3-19):
DOS和WINDOWS里都能进入光驱.但开机不能光驱启动!(BIOS里已设置)
BIOS是AMI-121CQ版本(很老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设置

网友:
多换几张引导盘,尤其是要试98安装启动盘,不行就在coms将HD关了,全设为光驱引导,还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