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精英-----KT600-A跑26就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今天接到一块ECS精英-----KT600-A的主板,故障是跑26就自动断电.上假负载进行测试,主板 的各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上CPU进行测试,可跑代码C1,上了内存之后,可以顺利跑到26,但是跑到26,4秒钟之后还是会自动掉电,就插上显卡试试,发现还是会掉电.就拆下所有的配件,跑了一下ATX电源14脚的电路.14脚出来连接到一个T04的小贴片三极管的C极,接到一个103的电阻,连接5VSB.E极接地,B极连到一个102的电阻,然后线路直接走入SB.

-------真的不好意思,下午写的时候,就被老板叫出去做事了,没有来得及写完,所以只发表了一半.现在继续我的ECS KT600-A维修下半部分.
-------测量各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所以就先准备刷个BIOS试试.BIOS的型号是W49F002UP.找来一个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怕把原来的刷了之后,找不回原来的BIOS数据),下载KT600-A的BIOS,刷新之后,上好各个配件,开机测试,发现跑到26之后,不再断电了.插上显卡之后,也可以正常显示了.
-------进入系统测试,一切正常,该板OK!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这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为什么BIOS坏会导致跑到26自动断电呢?还请各位理解的高手解释一下.谢谢了.
-------请斑竹原谅,并不是我故意不发表完整,我只是写了好久,还没有写完,就被叫出去做事了,所以就发了一半.还以为很快就可以回来再写,没有想到一出去就是一个下午,现在才刚刚下班,就继续把它写完.做人,做事,要有始有终.

网友:
奇怪啊!你怎么会想到刷bios呢?
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呵呵.有始有终.看来修到奇怪的板刷一会BIOS有可能有奇效

网友:
BIOS造成的板走到26后自动断电,我也修到不少,这个究其原因,估计就要分析BIOS块中的程式问题了,呵呵,没能深究

网友:
顶!感谢东风破先生经验分享

网友(2008-02-11):
楼主好经验.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CPU 电源.内存都换了.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上电诊断卡可以过C1但一跑到26就掉电.现在还没维好.看到这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