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机短接开机针无反应

楼主(2007-03-20):
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检查哪里?

电源是好的,主板批示灯能亮,开机针上有5V电压,短接开机针后,CPU风扇不转,诊断卡也无任何显示。

这块主板的故障可能是由于原来的电源3。3V太高引起的,原来的电源3。3V高达3。9V。

我的初学者,请老师讲得细一点呀!先谢了!

网友:
问题是讲得细,你是否能听得懂呢?

先去新手入门区看看关于加电方面的东西吧。

网友:
谢谢``我会去看的.但我还是希望哪位师傅可以先和我讲解一下`

网友:
我想再问一下.开机针有5V电压.南桥旁边的晶振两只脚的电压分别0.5V和0.17V,  .这种情况,这个晶振起振了么?

网友:
起振了.确定一点可以用示波器或频率计量一下.

网友:
谢谢.我先去检查一下南桥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P4的主板开机针到南桥的路线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