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Intel原厂主板上电原理。

楼主(2006-12-15):
Intel原厂主板一般都采用SMSC的I/O,存在不上CPU,上不了电的现象,大家一起探讨下具体原理图

网友:
不上CPU不上电,是因为主板设计中要求SKTOCC#信号必须要接地后才能加电。

网友:
此信号是连接进入I/O的吧,记得跑过电路

网友:
是的,没错的!!
      SKTOCC#信号是在5VSB电压一有就有了的,一般在3.3V左右,好多主板都是用来判断是否有新的CPU的安装。装上CPU后SKTOCC#信号被接地了。Intel的工程师们却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若为3.3V,就认为没有安装CPU,I/O就阻止了主板上电。由于SKTOCC#信号的PIN脚在最脚上,所以有很多人的CPU都出现了CPU的SKTOCC#信号PIN断针的情况。这样在Inewl的主板上就上不了点了。不得以就得给CPU补针,或者强行把SKTOCC#信号的PIN在CPU上或着I/O上和一个地短路接在一起。这样你的U就又可以在Intel的主板上用了。
      初到贵坛,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做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海涵。

网友A:
"Intel的工程师们却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
不是"却",这是INTEL的规范.SKTOCC本来就是用来指示是否有CPU占用了SKT/SLOT

网友B:
一般的扳子这个引脚都直接接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扳子这个引脚都直接接了地

      从我所接触的板子来看,一般来说CPU座上的SKTOCC#(以478为例217Pin)应该不是接地的,而应该是挂在一个由5VSB转换过来的3.3V左右的一个电压上。而CPU的SKTOCC#(217Pin)是直接接地的,当装上CPU后,CPU座上的SKTOCC#就被CPU拉低到GND了。
      小柯不才,所知甚少,所言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导。
      初来贵地,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工程师们却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
不是"却",这是INTEL的规范.SKTOCC本来就是用来指示是否有CPU占用了SKT/SLOT

小柯原文阐述的是:“Intel的工程师们却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若为3.3V,就认为没有安装CPU,I/O就阻止了主板上电。”
是说一般的厂家的工程师虽然也检测这个信号,但基本不会因为检测到这个信号为3.3V,或者说没接地,而阻止触发上电,Intel“却”阻止上电。

网友(2007-01-16):
SKTOCC#信号在CPU座的AE27脚也是吧
将他们转为低电平也可以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SIO83627为例,SKTOCC#是通过三极管连到第76脚上,这个脚位的标注不一,有的叫SKTOCC,有的叫NEW CPU,不过只有当SKTOCC#为低时,IO的76脚才是为高.
另外,并不是所有478脚座上都有SKTOCC#这个信号的.至少我遇到好几 ...

可否能告知先生所说的主板型号,最好能提供封图纸,让小柯学习下......

网友(2007-03-20):
专题资料-------INTEL原装机开机过程

INTEL原装机开机的信号跟一般的机一样的,只不过用的是SMSC生产的LPC472M172-NR这个IO比较少见,下面以INTEL D845GEBV2/D845PESV这板的开机过程作个例子跟大家说说,不到之处请指正。这板子的南桥是:FW82801DB,IO就是LPC472M172-NR,PS_ON排直接进了南桥(即短接时PWRBTN#直接进桥),然后南桥发出SLP_S3#信号到IO的85脚,这时我们还要注意就是IO的83脚的CPU_PRESENT这个信号,这脚跟478CPU座的AF26脚相连,作用是判断是否上了CPU,如果不上CPU这脚的电压为3.3V,上CPUU后这脚的被接地拉低,这就是为什么通常INTEL原装板不上CPUU不开机的原因. SLP_S3#和PRESENT这两个信号经IO内部逻辑处理后由IO的81脚把ATX的14脚拉低,这样就可开机了.
另:大家可以把假负载的AF26脚接地,这样假负载时系统也认为上了真的CPU.

网友:
好像我们做假负载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脚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