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3-21):
我的电脑正常使用两天左右就会出现频繁死机现象,478针的U。
把CPU拆下重装后又会正常使用2天左右,然后又出现频繁死机现象,
如此反复,求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死机是屏幕突然定格。风扇换试过,依旧!
cpu
电脑

网友:
------问题很笼统,死机的原因有很多,但是除了你,没有一个人在场.自己先从维护方面下手吧,先重新装的系统,如果不行,再一件一件更换你的硬件排除你的问题.

网友:
可能性:
1.cpu座不良
2.cpu 不良
3.cpu风扇劲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