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12V不上电影响开机的板

楼主(2007-03-22):
12V无输出,这个12V测量哪个点能知道有无输出

网友:
好菜的问题,可俺不会

网友:
与12V有关的电路:

1.CPU的12伏供电;
2.COM芯片.

3.PCI槽。
但你说的不清楚,先说说故障现象吧.

网友:
pci插槽的那个脚是12伏。

网友:
网上PCI的引脚定义一搜一大把,自己去看看,总等人喂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