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点的(2003年左右的)HP品版牌机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7-03-23):
有一台比较老一点的HP品牌机,开始是启动到WIBXP的图形界面时提示文件错误,以为是系统问题,就准备重装系统,用GHOST版的盘,可是进不了GHOST,输入GHOST后回车出来一串串的英文提示就自动退出了。用工具盘启动电脑后,试着用FDISK分区,可是进了FDISK的第一个图后,一按“Y”,就自动退出了。用PQ时,提示Replace the disk,any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之类的话。把这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硬盘什么都可以操作,那就说明不是硬盘的问题。是不是品牌机有什么方面的限制呀?不让别人装系统?这个主板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只是上面有一张标签上有:

P/N: D9820-6001

S/N:S630YXP00DB39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海尔的原装机.论坛上的人都说是那个硬盘装了还原精灵,不知道你的主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看过你的贴子,我的与你的不一样的,如果你的是还原精灵的话,可以采取低格后重分区的方法就行的,我这在别的机子上低格好后,又接到原机上还是不行呀。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板子,当时我还不会修板,我当时觉得板子上就自带还原精灵了.换了一张板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试一下,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
HP品牌机,bios里没有硬盘的bios部分,硬盘部分bios写在硬盘初始磁道上。所以你要在HP上用,先要用ontrack软件先在硬盘上写bios,才能正常使用。根本不是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

我修板卡肯定不如诸位,但玩硬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老兄,请指教我这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我对修硬盘,做数据恢复特别有兴趣,一般装机硬盘装不上的事也做但只把硬盘做得能正常启动,装机装系统的事一般不管。

hp的机子,硬盘要用ontrack的软件先写一硬盘bios磁道,然后才能分区。注意:分区不能把写上去的磁道分掉。因为有些国外原装机主板bios不含硬盘bios子系统。硬盘bios子系统就是写上去的磁道。是有一次电脑城商家解决不了,我出的主意。我没有亲自动手。第2天他们回话说按我的办法解决了。因为我过去在杂志上看到过才想到的。正好你也碰着,就说了。

ontrack的软件网上应该有下载,那家电脑店就是按我说的去下载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回复,你说是硬盘BIOS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把这硬盘接到别的主板上又能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呢?

网友:
不是硬盘里的bios,是主板的bios里没有放控制硬盘的那一部分,所以要用特定的软件写在硬盘的特定磁道上,当主板bios所缺的那部分用。
别的主板bios里本来就有控制硬盘的那部分,当然没有问题。

这是某些国外品牌主板设计上带来的特有问题,不是普遍问题。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的方法。

网友:
一般这种软件使用很简单的,把软件下来你看看再说。我手里因没有需要,所以没有收藏。

网友:
呵呵,我顶,好经典,下次一定尝试一下.嘿嘿!

网友:
张先生,你好!是下面这个软件吗?我裁了个图上来,请指点好吗?

网友:
应该是个DOS软件,这是个wiandows软件,第1项里如果有我说的功能也可以,如果没有还得找dos软件。我看这是个硬盘维护用的,不象能行。公司没错。

是否考虑直接上hp公司的网站找一找。

网友:
硬盘部分bios写在硬盘初始磁道上?

是写在0头0柱1扇区?这里由负责引导的MBR(固定不变的)和分区表组成。还有个63扇区的DOS引导信息表DBR。
或是写在负柱区?只有PC3000等收费工具才有这种功能。

网友:
可能我的用词使楼上的朋友误解了

一般是写在0道靠后面一些或1道。0道的扇区,mbr占一个,63h扇区还要占一个1h扇区也被占用有很多扇区没有指定用途,要写也是可以的。

前面所说的特殊信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只有3k多一点。因为分区可以破坏该信息,所以一定在0道63h扇区之后或1道上。启动分区的初始扇区可以后移的。例如95,98系统分区建在2G以前就能启动;对xp我有个盘前面坏18G,我把启动分区做在18G以后照样可以。所以前面是允许写别的东西的。和负道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ontrack好像是解决BIOS不认大硬盘的吧,2003年的机器应该能认大硬盘的啊。ontrack管理程序,上电后先运行,之后再引导DOS.

网友:
张先生说的ONTRAK 软件,用DM就可以写上去的。 不过我好像不记得HP有这个问题

建议楼主先启动起DOS。然后看能不能找到硬盘。然后进入BIOS,看里面的关于HDD的设置项 你英文能看懂吧? 实在不行,发BIOS设置都抄了,发上来 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用HP(原COMPAQ)的话来说,是非DOS分区, 到HP网站上去找,用你的机型查,可以找到的,下载后解压到软盘运行,它会帮你创建一个非DOS分区.非常麻烦的.现在的HP好象不用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