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32768晶振不起振,大家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07-03-23):
近段时间天气潮湿,不通电的板子特别多!我一般是先检测32768晶振,不起振先清洗南桥,然后用风枪吹干,一般都能解决。还不行就更换晶振,谐振电容。对于旧主板,会出现两个106大电阻,把其中一个与晶振撬去,振荡频率随即增大。(真不知是什么原理,请飞翔老大解析一下)
但今天遇到一块845试过以上的以上的方法都不行,真不知如何解决?难道是南桥里面的振荡器老化?记得“CCTV4NEWS"曾经对晶振不起振发表过高见,但我看不明电路图,请高手们详细解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图片已经发上来,但我看不明白。
如果我们直接用14.318M给它补充振荡可以吗?

网友:
怎么清冼南桥啊,还有上面的图我也看不太明白啊能不能辅以文字说明谢谢

网友:
上面的图是少数主板才会采用的一种,简单的说,就是晶振接在74HCT14上,然后74HCT14接入南桥
绝大对数的板,晶振是直接进入南桥的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新照老师

网友:
哦 知道了 谢谢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晶振接在74HCT14哪两脚呢 说明白点呀

网友:
--------新照老师说的意思是:只有在主板上有7414这个门电路的时候,才能使用这种方法?并且7414是参加触发电路的???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