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能不能用坏 CPU代替

楼主(2007-03-24):
假负载能不能用坏 CPU代替

网友:
不能,不过代替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是有时间得不出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不能代替的。有时可能烧了主板的

网友:
不能的,
第一,坏CPU不能完全提供负载的作用,有可能VID识别的部分坏了
第二,坏CPU上没有测试点

网友:
那就明白了,着有几个坏的U,老是重起,想利用起来呢,看来不行

网友(2007-06-19):
呵呵,,CPU可以做成战利品吗

网友:
我原来也以为可以。没地方买,也曾试过用坏CPU的。

网友:
还是买个假负载,反正也不贵!

网友A:
做  刷 子也可以    呵呵 把壳拆了 做个假负载

网友(2007-08-06):
你也有这种想法啊?

网友:
大虾可以试着修修CPU看看能不能搞定哈哈

网友(2007-10-07):
现在这种负载  一套有多少个??要多少钱   麻烦下 谢谢 我是新手  很想买套 来学下  不过不知道那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  刷 子也可以    呵呵 把壳拆了 做个假负载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啊,没有的我试过. ;P

网友:
假负载太难买到了,我也有几个坏cpu,看看能不能折着来用。

网友:
好便宜的20到05元一个,我买了一整套呢

网友:
不可以的,CPU损坏绝大部分都有VCC短路现象

网友:
现在08款整套才120元,里面有8个假负载和8个阻值卡

网友:
坏的cpu做梳子不错哦

网友(2008-05-15):
看来大家都 有这种想法啊。不过我试了可以不过真难,

网友:
有时可能烧了主板的.....................................................

网友:
想买假负载  到淘宝上找一找 很多   有便宜也有贵的     一般都是深圳那边卖的多便宜
                100多点一套  什么都有

网友:
可以吗???????

可以吗???????

网友:
阻值卡  与 假负载  不一样吗? 上次好象张先生对我说  阻值卡就是假负载,请教下阻值卡是什么样的做什么用,能不能发张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