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266A-M2 VER:1.0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7-03-24):
ECS P4M266A-M2 VER:1.0 装系统格式化死机 提示
STOP:C0000145 Unknown Hard Error
Unknown Hard Error
刚开始不过CPU 刷过 BIOS 装系统格式化是死机 用炉子加焊过南桥 换过电容
谁修过这是我修到的第二块 精英主板和这个故障现象一样
晕
格式化

网友:
排除其它配件的原因了吗?

网友:
你好心在飞翔 换过主板上的滤波电容 能够正常显示 看主板上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
换过 32.768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光驱 都换了 换到其他的机器上都正常
谢谢

网友:
已修好 换了内存后正常了
谢谢
不明白那条内存在其他主板上正常

网友(2007-09-28):
楼主,可以把BIOS共享出来吗?
我有个这样的板找不到BIOS呢》》》》

网友(2008-01-15):
楼主,可以把BIOS共享出来吗?
我有个这样的板找不到BIOS呢

网友:
内存不兼容的板子遇到多了,感觉VIA板子的内存兼容性要比INTE好得多。L

网友:
我也想要BIOS

网友:
谁要这个BIOS文件,我明天看看能不能搞到。公司是有,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呵呵!

网友(2008-04-06):
我也需要这个BIOS`````你的是516KB 的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