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A8V主板两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07-03-24):
-------今天修到一块ASUS  A8V的主板,拿过来的时候,故障是不亮机,插上诊断卡跑D4,有时候跑28.拆下主板进行测试,CPU供电为1.5V左右,内存供电正常,2.6V,1.25V,1.25V.PCI,AGP的时钟,复位正常,分别为:1.6V,3.3V;1.6V,3.3V.在测试IDE的复位时,发现没有电压.但是感觉大部分的电压正常,就上CPU进行测试,发现可以跑D4,28还可以报警.就插上内存,插在最靠近CPU座的内存槽上,还是跑28,但是没有报警声了,排除接触不良的可能后,就再次测试内存的电压,发现正常:2.5V,1.25V1.25V.就掀起主板,在反面测试6组时钟.在测试内存的时钟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插上内存时,都没有时钟,同在一组的时钟只有高低的电位在那里,2.4V.0.25V.插上内存的时候,发现靠近CPU座的两个内存槽中间的两组时钟不正常,还是只有2.4V,0.25V的高低电位.其他两组都正常.另外两个内存槽的内存的时钟就全部正常,1.3V左右.
-------跑了一下线路,内存的时钟全部连接到BGA的CPU座,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两条内存插在时钟正常的内存槽上,就可以正常跑过,插上显卡,可以正常开机了.
-------小弟修K8的经验较少,还请有经验的师傅们帮忙.
------另外,小弟有几个问题:内存的时钟连接到CPU,这个6组时钟是由NB发出的,还是由时钟IC发出的?
------以前碰到的都是内存连接到NB的,但是为什么K8的板连接到CPU呢?
------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靠近CPU座的两个内存槽中间的两组时钟不正常?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刚刚也打了一下无时钟信号的脚位的二级体值,发现它的数值稍微比有时钟的脚位稍微大一点.为511,有时钟的脚位为497,不知道这样的现象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CPU座子空焊

网友:
-------我也想过斑竹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空焊的话,应该就是与CPU座断开了,但是它是有电压在那里啊?2.4V,0.25V.还有如果是空焊,就应该测量二级体值的时候,是无穷大的.但是它有AD值(511)所以,我怀疑不是空焊的问题.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块845的扳子  所有的电压都基本正常  就是IDE没有复位电压只有0.几伏    居然能顺利进系统  跑了好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真是见鬼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不符合常理呀

网友:
K8的板,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中,这样更有利于内存中数据的交换和处理,使性能更好,这也是AMD的新技术。属于基础知识。

网友:
至于不正常的可能,那就是CPU座扩孔或空焊

网友:
空焊不一定就没有AD值,也不一定就没有电压
空焊并不一定就是焊点完全断开,有可能是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块845的扳子  所有的电压都基本正常  就是IDE没有复位电压只有0.几伏    居然能顺利进系统  跑了好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真是见鬼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不符合常理呀

我以前修一块板也是这样,就是全无复位!查的查,换的换了就是没复位!后来让一高手弄好了,就是IDE没有复位了,但能用了不影响,我一查看,发现一个7407被挑开了一个脚!!这个脚就是连到IDE的,换好的7407不行,一定要挑开才行!晕,请老大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上斑竹(飞翔老师,孤帆远影),同行的解答,又跟老师们学到新知识了,呵呵,每天都想进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