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ecs的630板子,开机5秒钟左右自动断电,排除电源短路的问题,但是3v电池放到主办就变2v,请教应查哪些部分
补充一下,poweron也亮不到3或5得电压,但短接仍可开机几秒
[
]
电池

网友:
---COMS电路应该有漏电的现象,建议先查一下那些滤波电容和二极管,和有接地的电阻.还有,很多电池的3V会到IO芯片,可以用断开发判断一下是不是IO漏电.
---还有,你开机5秒会断电,应该是有什么电压短路引起的保护,IO短路的话,也会断电的.所以除了排查电源电路之外,还要去查其他的电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A:
南桥坏了。

网友:
是630的板子,只有一个芯片,coms漏电的问题解决了,换了个贴片电容就好了,可是还是开机几秒就停,测量cpu供电mos管的输出极阻值明显比正常低(和同样型号的好板对比),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短路,电容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