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机的问题

楼主(2007-03-24):
电脑开机的原理知道的比较多一点,但对于关机的原理〔我指的是软关机〕系统是怎么控制主板产生关机的〔是通过指令来控制硬件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呢
我一直琢磨不透  还望高人能指点一番   多谢了

网友:
---在我的脑海中,我只知道一个笼统的映像:键盘,鼠标的关机的信号给了SB,然后SB接到了这个信号厚后,在通过一系列的处理(结束还在运行的一些程序,等等),最终拉高电源14脚的电位,实现电源的断电.这个是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给我的关机的理念,我个人感觉还是说的有点道理,还请高人精湛的分析一下.

网友:
就是开机的逆过程

当你点击关机的选项的时候,系统向南桥发出一个关机指令,南桥将这个信号,处理后,转换为SLP_S3#输出到IO,IO收到SLP_S3#后,拉高PS_ON,ATX收到高电平的PS_ON信号后,切断VCC3,VCC5,VCC12的输出,只保留StandBy电压。

网友:
呵呵,飞翔老师分析的很透彻,但是世面上的主板,SB,IO差距真的很大,我知道你说的是一个系统的信号分析,到了具体的主板上,应该可能有点差异(比如主上没有IO的,等等一些比较特殊主板).

网友:
飞翔老师这个SLP_S3#是什么信号

网友:
SLP_S3#是电源开关信号.

网友:
我只找到有cpuslp#,飞翔老师是不是指的这个脚呢

网友:
可能不是哦
我个人觉得

网友:
想知道SLP_S3#是什么,先要了解ACPI,也就是高级电源管理,其中规定了几种电源状态,S5,是电源完全断开,S3,是只有内存部分有代供电。
SLP_S3#就是使主板进入S3工作状态的信号。低电平有效。

另外回4楼的东风破,你想要具体的信号,就要告诉我具体的板型是什么,什么南桥,什么IO。不然如何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