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自动开机?

楼主(2007-03-25):
请教各位大虾。。
电源线一下插进去没按开关键就自动开机。。这是什么问题啊?
电源

网友:
开机电路有了问题,PS_ON信号被自动拉低了

网友A:
有些是正常的,具体看主板. 先在主板CMOSA中的电源高置中设置一下..

网友:
关机后 过一段时间后,自动开机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