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之后黑屏三分钟是啥问题!

楼主(2007-03-25):
主板型号为顶星845gx53,一直使用正常,突然有一天变得很慢,怀疑病毒原因(确实有毒)就重做了系统,结果发现xp的滚动条刚出现了之后连半圈就不到就过去了,然后是长达三四分钟的黑屏,此时诊断卡的所有灯都没有闪动的,除了reset之外都是亮的。等到进去系统之后一切都正常,系统换版本做过几遍,bios也刷过了,什么禁止ide端口,禁卡网卡,集成声卡之类的软操作都试过了,都未解决。现在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望高手指点一二呀。
黑屏

网友:
这个不好办了
是不是硬盘坏了,换硬盘试过吗

网友:
换过硬盘了,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因为进入系统之后一切都好。就是因为问题怪,所以连从哪下手都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最多。大多数是cpu散热器的安装问题。有因为不规范的,即被散热器架的螺丝顶起来一点点,实际上和没装差不多,有旧的散热硅脂清理不彻底的,还有稍微有点斜没装平又很不容易看出来的。多数是这种情况,不小心不规范所致。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楼主可以更换好一点的散热器试试.不过我也遇到过比你更奇怪的,在机箱里面进入系统很慢,但是拆出来以后,就正常了.就是装到机箱里面慢的要命,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那样的问题换块主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原来的主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是散热器问题,为啥进去系统之后就正常了哩,而且温度很低,我用一般的风扇和tt液氮都试过了,并且主板是放在桌面上的,咋碰上这种怪问题,真是郁闷。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NNGX 居然是cmos时间问题 cmos清零后时间是1999 把时间调到2000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 就都正常了

网友:
我碰到过的是连接了USB设备后进系统的时候会黑屏。 具体原因现在也不知道。

网友:
呵呵,反正能解决....

网友:
??????????为什么我的积分成负的了???????

网友:
系统驱动不兼容啊 GG~
用安装版的XP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