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鼠标键盘修复

楼主(2007-03-25):
今天修了一块鼠标键盘不能用的杂牌815主板,测VCC,DATA,CLK的供电分别是3.9V,2.5V,2.0V,对地阻值都正常,电感正常,搞干扰排容也去掉了,仍然如此。想一想也不会是IO的问题,因为IO坏可能拉低DATA,CLK,但不会拉低VCC吧,应该是供电那边的问题,拖不起负载吧。确于是跑线路,晕,我竟追不到VCC从哪儿供来的 ,因为事情多,又是不值钱的板子,干脆从板子背面ATX电源5V引脚直接牵一根飞线到键盘的VCC引脚,这下鼠标键盘的VCC,DATA,CLK全是不折不扣的5V了,开机键盘灯亮了,进系统全部好使了,又开关重启拷机1小时没问题,OK了!
      不知这样行不行呀,不行希望老师兄弟们指正。

网友:
你太厉害了,我也碰到过一次,不过比你的更惨,也是老板,一开始ps/2的接口全坏了当时也不会修,就让他买了个usb 的光电套,不过他也够晦气的,用了不到一个月,光电套也全不能用了,光电套是好的,usb口又坏了.
最后,我把排容与ps/2相接的排容去掉了,PS/2好的,USB没有好,也是没有供电, 我也是不会查电路的,就飞了根5V的线,一切OK.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也没有见那一个人来找我说坏了,呵呵

网友:
上面二位~~~真的是太强了~~我那么聪明都没有想到 不过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
同样道理,我mp3有一根“排线”坏了,我也是直接飞一根就好了哈

网友:
USB,键盘的五伏供电应该很好跑的!

网友:
能跑通线路最好,可能会经过一个场管

网友:
PS/2的供电都查不到?唉.....

网友:
跑不跑的通是次要的 助要的是修好了客户能给钱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嫌费劲的话也可以,不过最好在飞的线路加个限流电阻.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有隐患的  做跑跑线路 对以后的维修有好处 (虽然我现在还是不怎么会跑  但每次到手的板子 先跑下线路  没老师教的 基础不好啊 边工作边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嫌费劲的话也可以,不过最好在飞的线路加个限流电阻.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我觉得这个办法好,10欧可以了吗?短路电流也就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