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主板故障

楼主(2007-03-26):
请教各位版主和高手。我的联想845主板上电后IDE1接口不认硬盘IDE2认硬盘并能进入系统,所有PCI接口不好用,但USB接口好用,进入系统后发现声卡安装时便死机了,请指点是什么坏了,多谢了
硬盘

网友:
下了声卡芯片,一般都会解决

网友:
飞翔老大分析得有道理 那些设备都是南桥管理的

网友:
PCI有问题 可能是南桥~
装声卡死机 90%是你声卡驱动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