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硬盘和光区

楼主(2007-03-26):
一映泰的主板,经常检测不到硬盘和光区,硬盘和光区肯定是好,分别接在IDE1 IDE2上,只要一检测不到,就同时检测不到,,不定怎么拨插一下,就好,好了就能正常的用,过一两个月又会犯,从那下手呢,这阶段犯的频了,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怎么能看不空焊的呢,先谢谢箭老师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空焊只有重做南桥.

网友:
电源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块板好玩,昨天同时检测不到鼠标和键盘了,但能检测到硬盘和光区

网友:
我看数据线和主板硬盘口之间的接触问题的可能性最大。或者数据线本身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一般都能解决的

网友:
其实这问题,首先必须判断哪个部件有问题?如果确定光驱硬盘无问题.那就换条数据线试试.块八毛钱.要是上述元件都无问题的话,那就量下ide口数据,地址线对地是否有断路增值的. ide的复位脚是否复位.

网友:
硬盘和光区,是分别用两条数据线,接在两个口上,能同时是线的问题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