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维修问题。 请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07-03-26):
BIOS刷过几次  BIOS芯片也换过了。电池换过了。 其他的什么清COMS什么的N次。就是能开机没显示,风扇转。电源灯什么的都亮,开关处电压 COMS跳线电压,14.318电压都正常。诊断卡复位也是正常的点一下开关就闪下。
现在偶尔还能点亮主板。 只要是亮机了进系统都没问题(晕晕进系统的时候居然诊断卡还是显示26其他都显示正常) 要是不亮机诊断卡就显d0复位没作用。BIOS灯不亮 OSC灯不亮(拔了全部内存有时候有报警音并显示C1有时候还是显d0内存不报警
百般无奈下只能找个是北桥虚焊的理由了。 但我不想就这么放弃了这块板啊

网友:
bios有没有座,座会不会虚焊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极度主板稳定的主板,每开机一次,跑的代码都不一样.后来问了论坛上的老师,他们都是说NB虚焊了导致不稳定

网友:
现在把板换了。问题还在。原来跟机器一起的内存条不认。开机显示C1-E0 换好的KINGSTON内存能开机.但怀疑是坏的内存条在我自己MSI915上是能用的.郁闷啊

网友:
会不会是兼容性问题,有时会遇着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