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点不亮了---在网上谈故障

楼主(2007-03-26):
两个人修一块板,整了几天,最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结果。我看这里的板卡维修水平很高,请各位指点一二。
里面那个wjsxy就是我。这里要中文名,只好改了网名。
另外的我也不知道是谁,pcfanxh 网上求助的。

Pcfanxh:Posted: 2007-03-13 22:20
主机点不亮了

一台老爷机,大概配置为:精英815EPT主板、赛扬三1.3G、256MSDRAM、64M独立显卡,近日突然无法开机,具体表现为:电源风扇和CPU风扇会转、主板上的红色LED灯会亮,但主机前面板的电源指示灯和硬盘灯都不亮(已排除接线错误和前面板灯烧坏等原因),显示器无输出(处于待机状态),显卡主芯片会热,但主板上的南北芯片摸上去却是冷冷的。其他象speaker也不会叫,键盘灯不亮。像是主板没加电,但主板上红色电源指示灯亮、风扇会转和显卡应该有加电又让人费解。
不知哪位高人能给予破解?

Wjsxy:Posted: 2007-03-13 22:46
清一下cmos看看,可能就好了。不行把内存、显卡、cpu等能拔的重新插好。如果还不行,恐怕不是你能修好了。剩下的就是电源、主板、cpu的问题了。例如:电源老化性能下降,主板BIOS出毛病,南桥或北桥坏,主板或电源电容爆浆、失效。能加电不等于能工作。当然机箱开关短路也能引起,不过不大象。

Pcfanxh:Posted: 2007-03-13 23:04
除了主板外,其他配件全部换过了,CMOS也清了,电池也换了,主板是卸下来放在外面,用螺丝刀直接短路PWS的。主板电容无爆浆现象(顶部无拱起)。
我在怀疑是不是接了一块昆腾硬盘引起的,因为今天我将这块硬盘接到一片坏了的主板上,原来那片主板还可以加电(主板上没装任何配件,直接短接PWS加电,将主机面板的电源灯接到这片主板的PWR LED接口,灯会亮),接上那块硬盘后,怎么弄也无法加电了,甚至连电源也启动不了。真是想不懂

Pcfanxh:Posted: 2007-03-14 17:58
今天我又发现,主板加电后,我将CPU散热风扇拆下,CPU竟然不会热。何解?

Wjsxy:Posted: 2007-03-14 20:36
供电坏了或晶振出毛病,也可能把南桥弄坏了(硬盘和南桥相连)。不会干脆把CPU干掉吧?
先量一下硬盘电源接口,是否低阻或短路,那样可能会坏电源。
有主板诊断卡吗?把走码的情况贴上来。硬盘不要连接。

Pcfanxh:
我也是怀疑主板供电问题,CPU我有换了一粒,也是一样。
如果是主供电或晶振的问题,个人可以维修吗?如果南桥也坏了,那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我手中没有主板诊断卡,但我估计也没什么用,估计根本不会走

Wjsxy:Posted: 2007-03-14 23:40
万用表量,有两个场管,个儿大的三极管一样的东西,头上有个金属块就量那个地方,一个5伏(或)12伏,一个1。42~1。45伏(对应图拉丁)。负表笔接在外接口的金属上,直流电压20伏档。晶振引脚应有0。4~0。5伏电压差。
有热风枪可以,烙铁焊场管有点难。象我什么都有,当然没问题。

[ 此贴被wjsxy在2007-03-15 11:41重新编辑 ]

Pcfanxh:Posted: 2007-03-15 22:59
是量+5V的对地电阻还是+12V的对地电阻?正常值应该多少?如果低阻或短路,可能造成主板上哪部分损坏?会因此而造成电压过高烧毁CPU吗?
我怀疑是CPU根本没有供电或电压太低
另外,你所指的坏电源是指开关电源还是主板的电源?

Wjsxy:
我看到你在这个版面,想来问题没解决。给你回个帖。
p3板有几百欧,p4有低到2欧仍正常工作的。还是量电压的好。一般少有电压过高烧cpu的,经常电压很低,那个1。45伏的只有另点几伏或0伏。
另外,你所指的坏电源是指开关电源还是主板的电源?开关电源。

Pcfanxh:Posted: 2007-03-16 23:32
谢谢wjsxy!今天我加电后量了两个场效应管的电压,按印刷字体正面看,一粒左脚对地电压2.66V,右脚1.33V;另一粒左脚6.2V,右脚为0。没有量中间脚的电压(这脚好像是接地,对吗?)
这两粒场管的型号都是IRL3803S,换上一粒标注为55N03L的,无效。是不是一定要标注一模一样的才可以替用?是不是换了这粒场管后就OK了?(除了这个,其他如晶振还没检查。)
另外,硬盘的D型电源接口对地电阻我也量了,数字型万用表量左右两个电源接线柱(+5V,+12V)的对地电阻(黑表笔靠在中间的接线柱上)均显示1(开路),是否正常?

Wjsxy:Posted: 2007-03-16 23:43
不对,就是要量中间的,与铜块连的那个位置。那就是我说的电压。
估计硬盘电源口(D口)没问题,表笔反过来量,600~1000欧

Pcfanxh:Posted: 2007-03-17 00:00
我刚刚量了,一个5.2V,一个1.33V(这粒已经卸下,我还没将它焊回去,只是将它靠在主板上,让两个引脚靠在原来的两个焊点上),和你讲的差不多。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Wjsxy:Posted: 2007-03-17 00:28
这板子有点麻烦可能出到vid的一个脚上,是cpu座的一个问题,不好弄了。要不就出在电源管理芯片上,vid与电源管理(pwm)芯片连的。一般都是试换pwm芯片的。

Pcfanxh:Posted: 2007-03-17 08:00
怎么确定?
另外,其中一只场管输出为0又怎么解释?为什么PWR-LED灯不会亮?

[ 此贴被pcfanxh在2007-03-17 08:31重新编辑 ]

Wjsxy:Posted: 2007-03-17 13:54
“试换pwm芯片”的意思就是不好确定,看是不是管理芯片的问题。
一只场管电压为0,不等于一定电源灯不亮,各种主板接法并不一样。所有问题都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有场管损坏的可能性和高。 # Qb StNuG
商业维修要讲效率,并不是把故障定位到点再做,而是采用最快捷而廉价的方法。。
。。"为什么PWR-LED灯不会亮?" 与该灯的取电位置有关。

[ 此贴被wjsxy在2007-03-17 19:12重新编辑 ]

Pcfanxh:2007-03-18 23:25
图片:

今天参照http://www.hddw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414一文(如上图)对CPU座几个脚测了一下,结果上面那个网页中标2.5V/1.5V/1.7V的,我这里只有1.27V/0V/1.35V
借了一片POST卡插上去,IRDY、FRAME和RUN均不亮,-12V灯也不亮,过了大约1分钟,RST灯熄灭,显示FF
有关场管的问题,我今天另外量了两片PII主板,其中一只脚的电压也都是0(正对场管,右下角那一只脚电压为0);我也问了一位搞维修的朋友(不是专业的),他也说那是正常的。这样看了,场管应该没有坏。
另外,不知PWR芯片一般在什么地方?有何明显标识(一般是什么芯片,几只脚)?
[ 此贴被pcfanxh在2007-03-18 23:32重新编辑 ]

Wjsxy:| Posted: 2007-03-19 07:13
1.        不正常;2。扁平封装,20~30多脚,一般离场管不远。要量中间看上去短的,象没焊的脚或量电感引脚。

Pcfanxh:Posted: 2007-03-19 07:13
是不是在CPU座旁边一粒标识为IRU3013的芯片?
场管测量应该没错。量焊在主板上最大点的那一点和中间短的那点电压和你以前说的一样,电压正常。
另外,我量CPU座的电压时主板是裸板(主板上没有插包括CPU在内的任何配件),正确吗?

Wjsxy:Posted: 2007-03-19 20:05
“我量CPU座的电压时主板是裸板(主板上没有插包括CPU在内的任何配件),正确吗?”
不准确。因为cpu上的vid引脚没连接,是否可以考虑用cy2 cpu测量,核心电压不是1。45伏而是2伏,最好有假负载,便于测量。

“是不是在CPU座旁边一粒标识为IRU3013的芯片?”
你自己用"IRU3013"为关键词用google搜一下,我也说不准,估计差不多。

为什么除了我们俩,连个插嘴的都没有?

[ 此贴被wjsxy在2007-03-19 20:29重新编辑 ]

Pcfanxh:Posted: 2007-03-19 21:50
你认为CPU烧毁的可能性大吗?我可是试了两粒CPU了(都是图拉丁的)。症状都是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高深了?
[ 此贴被pcfanxh在2007-03-19 21:56重新编辑 ]

Wjsxy:Posted: 2007-03-19 22:30
你有别的-T主板就可以验证,不是-T的主板不可以试,图拉丁有可能被烧掉的。如果你在不是-T的板上试过那就难说了。

Pcfanxh:Posted: 2007-03-19 23:14
我还没有将CPU插到其它主板上去试,另外,我刚刚将CPU插上后再次测量前面所述的三个电压,除第三点略有提高,变为1.57V外,其他两点仍为1.26V和0V。

Wjsxy:Posted: 2007-03-20 07:19
就是那个1。26伏不对。你看一下电容,是不是有松动(用手指轻摇),有的话把这些大电容换掉。最好用台系或日系的。

Pcfanxh:Posted: 2007-03-20 09:52
电容应该没问题,从外观看不出漏液,也无松动。我还是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那个芯片(IRU3013)我搜索了一下,确实是PWM电源管理,也下了一份说明书,但看不太懂(技术说明,英文)
附件:  IRU3013_IcpdfCom.rar (118 K) 下载次数:1

Wjsxy:Posted: 2007-03-20 11:41
电路图能看懂吗?这就是电源管理(PWM)芯片,确认。看图就可以了。

Pcfanxh:Posted: 2007-03-20 15:53
关键是24只针脚定义有些搞不太懂,主要要看哪几只脚,正常值应该多少?

Pcfanxh:Posted: 2007-03-20 15:54
关键是24只针脚定义有些搞不太懂,主要要看哪几只脚,正常值应该多少(相对图拉丁)?量的时候配件要不要上?

Wjsxy:Posted: 2007-03-20 16:26
D0~D3,D25, 对应23~19,应该和CPU座相连,这个不通电量电阻就行。这个是决定核心电压的

Vs1.45 接法d0,d1,d25 0, d2,d3 1 文有有个表,电压值在右边(占1栏),接法在左边(占5栏)

V12 12V   14#脚
V5   5V   5#脚
接地 12#脚 ]"Go2
以上应该是关键引脚,可对照图2。
其实文内都有,可能楼主英文不行。

[ 此贴被wjsxy在2007-03-20 16:33重新编辑 ]

Pcfanxh:Posted: 2007-03-20 19:55
D0~D3和D25量电阻是不是和上面一样,将黑表笔靠在金属柱上,红表笔依次测量上述5点?电阻值多少正常?(文中好像没指出)
D0~D3和D25电压是不是插上CPU加电后,再量5点的对地电压?然后和表中数值对比?
(图拉丁的电压应该是1.5V不是1.45V)
然后再量V5,V12的电压是否5V和12V?对吗?

Wjsxy:Posted: 2007-03-20 21:07
量电阻就是看与cpu座的对应脚通不通。
“图拉丁的电压应该是1.5V不是1.45V”实际上有两种,我用的是后者。
然后再量V5,V12的电压是否5V和12V?对吗?是的。

Pcfanxh:Posted: 2007-03-20 21:15
这五点分别对应CPU座的哪一脚啊?

Wjsxy:Posted: 2007-03-20 22:33
这我就没法给你说了,你自己找个图拉丁的图吧。

Pcfanxh:Posted: 2007-03-20 22:37
哦。不管怎样,还是多谢了。

Wjsxy:Posted: 2007-03-20 23:26
弄好弄不好,请给个最后的情况和结果。

网友:
Pcfanxh:Posted: 2007-03-21 21:27
不加CPU的情况下,D0~D3和D25均为3V,V5为5V,V12为4.36V(不正常)
加上CPU后,V5还是5V,V12电压变得很不稳定,从2.26V至11.12V变动,而D0=2.75V,D1=2.75V,D2=0V,D3=2.75V,D4=2.75V,D5=0V
不知如果CPU已烧毁,是否会影响上述电压的测定? pW
还有,在测量IRU3013电压后,再测量两粒场管的电压(中间那一脚,有上CPU),发现一粒为5.12V,另外一粒变成0V,不知为什么。

Wjsxy:
1.        v12是从电源来的,电源,电源插口,及相关的焊点,线路应检查
2.        如果上面查不出,还是要试换pwm芯片
3.        是否在测量过程中烧了场管,或由pwm芯片引起。

Pcfanxh:Posted: 2007-03-22 17:53
我试着换一个电源看看。PWM芯片在我这个小城市可能很难买到。我这两天去电子城买看看。是不是顺便将场管也换掉(那一只为0V的)?这两种芯片是否一定要标注完全一致,还是有等同的替代品?还请各位对电子元件比较熟悉的朋友指教。单价一般为多少? L$B  Ly:V]
注:PWM芯片:IRU3013 场管:IRL3803S

[ 此贴被pcfanxh在2007-03-22 19:38重新编辑 ]

Wjsxy:Posted: 2007-03-22 20:06
是不是顺便将场管也换掉(那一只为0V的)?
这个论坛在硬盘换头的板块里有测量方法。可以先确定一下好坏再决定。

这两种芯片是否一定要标注完全一致,还是有等同的替代品?还请各位对电子元件比较熟悉的朋友指教。单价一般为多少?
只要最大电流一样或大于就可以,耐压不是问题。一般应该2~3元,不过有些地方卖到7~8元,看你运气了。也可以从废主板上拆。

Sijj:Posted: 2007-03-22 23:24
不插CPU完全可能测量供电电路。空载是CPU供电大约是1.3V左右。现V12不正常,查一下PWM供电的限流电阻。如该电阻正常,则测量电源的12V是否正常(先不用急着换场管,PWM供电不正常,场管当然工作不正常了)

Wjsxy:Posted: 2007-03-23 06:39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楼主已经把场管焊过几回了,测量一下有好处的。

Pcfanxh:Posted: 2007-03-23 17:34
困惑真是困惑!下午闲着无聊又将这块精英主板空载加电,再量两支场管的中间脚电压,竟然又恢复正常:5.10V和1.32V,PWM的V12脚电压10.80V,V5电压5.10V;另外,无意中发现南桥旁边的晶振(银白色,象横卧在主板上的小容量的电解电容,中间横跨一根导线,是吧?)的两脚电压只有零点几伏,不到1V,不知是否正常?(对比测量另一片PII主板的晶振,两脚电压都有1.5V左右,也是空载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是晶振的问题,是否可以将这片PII板的晶振换到精英的板上?
另外,开关电源在未接主板,直接将第4脚(绿线)和地线短接启动,测量12V电压为11.59V,3.3V电压为2.98V,5V电压为5.12V

Wjsxy:Posted: 2007-03-23 18:03
对你的问题的答复如下:
32767晶振一般0.7伏左右为正常,低于0.4伏肯定不正常。那导线是用来固定的。
我觉得板上隐蔽的虚接,甚至可能出在电源连接座或线上,要逐一仔细检查。PWM的V12脚电压10.80V有点低了。
电源在未接负载时的电压仅供参考,接上负载有的升高有的降低。3.3伏那个电压有点低了,可能超出容许范围了。现在没有负载,不好下结论。

下面是我给你找来的参考资料,请仔细看看:
370主供电部分和478供电的区别:
在370主板上,电源IC负责 1.5 2.5 VCC 1.8V供电 AGP VDDQ供电 主供电部分与主板其他供电是密切联系的.
370主板中内外核供电元件损坏有可能导致整个主板无供电 内核供电常见元件为3055 15N03 场管 位置一般都在370座周围。
370主板检修时 难点 侧重于查电源IC的外围电路。
常损坏元件: Q1 电源IC 其中主供电部分Q1场管击穿一般会导致电源保护,无法开机

INTEL芯片组主板:
A   I/O芯片损坏无法开机
B   INTEL NQ待机电压损坏无法开机 常见的故障现象为3.3VSB 1.85VSB产生电路损坏 3.3VSB或1.85VSB所接的帖片滤波电容损坏,漏电导致开关机异常 还有短路现象,3.3VSB 1.85VSB短路会导致南桥发烫或者待机电压产生元件发烫
C   NQ 损坏 故障现象为触摸32.768K晶振时可以开机,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后仍无法开机,一般多为NQ老化造成,可用洗板水清洗一下NQ试试看.

[ 此贴被wjsxy在2007-03-23 18:15重新编辑 ]

Pcfanxh:Posted: 2007-03-23 18:53
我明天将电源连接座全部焊一遍看看。另外,NQ是什么东东?还有,有可能是BIOS故障引起吗?
南北桥芯片摸上去全部冷冰冰的。场管电压时而正常时而异常也让人费解

Wjsxy:Posted: 2007-03-23 20:00
NQ是什么东东?南桥啊。
有可能是BIOS故障引起吗?当然也有可能。
“南北桥芯片摸上去全部冷冰冰的”? 供电元件损坏有可能导致整个主板无供电 看有无5VSB.
"场管电压时而正常时而异常也让人费解"? 肯定有元件不稳定或虚焊。PWM边上的贴片电容也是怀疑对象。

你的电源我认为不好,你就没换过电源?

Pcfanxh:Posted: 2007-03-23 20:43
整个主板无供电风扇怎么会转?机箱接口部分硬盘灯和speaker的电源接口都有5.12V电压。PWM边的贴片电容如何测量?电源有换了,都是名牌的,原来是长城的,现在是世纪之星的。如果主板供电有问题是否会损坏开关电源?

Wjsxy:Posted: 2007-03-23 21:14
整个主板无供电风扇怎么会转?风扇直接接电源12伏。
5VSB关机时也有电压的,测量应在关机状态,关机状态南桥也应微温。
PWM边的贴片电容如何测量?在线的确比较难量,最多也只能看出有无直接短路的。
如果主板供电有问题是否会损坏开关电源?象你说的电源,只要不是冒牌,一般不会,内部有保护电路。最多是电源不启动。从主板拔掉后,把市电拔一次就能启动。

网友:
楼主,这么多,估计没有人能看的完哦.而且你的问题很笼统,具体哪里不正常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A:
首先感谢陈先生回复。

是啊,简单一点我也几句话可以搞定。那个人我也不认识,看样子不是开店的,我一回复就缠上了,心里也想帮个忙,弄了好几天,差点没晕过去。

我主板水平也不行,就是硬盘玩得好点。

你们就当我什么也没说,看那个人一开头提出来的问题如何解决。我一定告诉他是谁帮的忙。

网友:
太专业了呀,谢谢老大,我慢慢体会呀

网友:
看了十来分钟,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陈先生回复。

我主板水平也不行,就是硬盘玩得好点。
...

张先生,请教一个硬盘问题好吗?6Y的盘不认,跳安全模式能加载LDR,但进去报1F错有8个头,再加载RAM退出再进,RESET后要敲盘一阵,然后又不敲了,进主菜单还原为2头,检查模块显示不能LOAD ZONE TABLE,1B,37模块出错,写测试报一错后又返回为0,写了固件就好象没写进一样没变化。搞不定了,这盘怎么修?我用的是ISA

网友:
6Y盘很难修,maxtor盘讨论最多,但实际修好的比例不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曾经在intohard上问过,没有人回答。isa pc3000 6y盘intohard上有几个说法,但都不说清楚。硬盘的情况和其他所有的维修不同,说穿了就是个故障判断和软件操作,一旦告诉别人就一钱不值,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说。isa如果正版并备份了本盘所有固件写回去可能做一下SF还好办,如果没有备份或D版3000,根本很难有希望,因为固件会写到不该写的地方(写偏)。所以修硬盘是一件小心谨慎和有计划的事。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pc3000 for windows,我还没有买,可能不会买了,因为没有机会修盘了,得看小孙孙。

介绍个地方,你去看看,或者求助,看有没有人能解决你的问题。先去www.intohard.com吧。

网友:
上面说T需要专用的板子,可我的T1。2用过很多板子都没问题啊,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现在,他的板子放了一段时间,又能点亮了,就是有几个电容无名高烧。我让他换了再说,好几天了,见到他的人影,不见他说话。没办法。

网友:
说实话 没看完
可以触发不显示有时候需要注意RESET开关是够因老化而卡住~
RESET排针一直短接着~
就会不跑CPU!

网友:
hcyyh先生:
我在ace-强盗,运维都看过,国内就那么几个能看看的论坛。国外俄罗斯的保密程度ace-强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正版用户多注几次册都会自爆。ace-强盗是有点实力的。我的工具也是从他的代销商那里买的(明显可以看出来是他的代销商)。

我曾经故意提了个很简单很常见的问题,既然只有一个人说了话,还是模棱两可的。现在那帖子已经沉到海底去了。
我在intohard上基本上不问问题,和一帮年轻人穷聊。我记得问过的问题不超过3个。上面说的是其中之一。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个比以上提到的更好一点的硬盘论坛,如果有我也去混混。

网友:
我是浙维中心买的东西,不是八喜。你肯定弄错了。ace-强盗的网站叫www.hddtool.com,浙维中心的网站叫www.hddtool.net,而且,强盗一出东西,浙维中心就有卖。
误会应该消除了。

硬盘的实际情况正如你所言。修硬盘实际上就是操作软件,一旦告诉别人可以说分文不值。但有时给人说了如果理解不到,一搞就废盘。

我是完全自学的,废掉60多个盘,收来的坏盘学出来的。开头还是用3元买的盗版光盘。后来买了浙维中心的pc3000(isa),没有多大长进,又买了HRT联合起来用,能多少增加点成功率。pc3000 for windows我还没打算买,要买的话可能有跑浙维中心去了,那里我买熟了。不过没用我的名字,全是朋友,家人代劳的。

我的确很想找个能学到点东西的地方,很难啊。我所以不保守是因为我不以此为生。我也理解网上高手们不愿说的苦衷。

网友:
其实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没有地方,也就聊胜于无罢了,或者说碰碰运气。

网友(2007-04-26):
贴子是不错看了好久才看完的..感觉你们很辛苦的..不过水平不行..就不多说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