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个6200的电路图?最好是旌宇的

楼主(2007-03-27):
哪位能给个6200的
电路图
?最好是旌宇的.
我是新手,在拆电容时想去除锡,结果把电容插的那个孔里的导电的东西给弄坏了,想找个电路图看看这个孔里是不是还连着别的电路,因为我再装上电容怎么的都有问题...
(旌宇6200超频版,别的牌子也行)
电路图

网友:
别的牌子的不具有参考性,
你是把那一个孔的过孔弄掉了?白色的那端,还是非白色的。

网友:
两个都....白色的只是外面断了,非白的是里面的全出来了...

网友:
还有麻烦问一下,为什么有些区的东西不让下载呢?需要什么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