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缩写代号的意思

楼主(2007-03-27):
那位高手有计算机和电子类的英文缩写代号译著成中文的本本,上传一份学学.
如:电子器件中的DCT     RT     CT      ERRORMPLIFIER    UVLO等
    电脑中就多多了.
         谢谢!!!

网友:
强烈的顶一下,呵呵

网友(2007-05-30):
     我也顶一回

网友:
我也想要啊
不知道那位朋友愿意发一个啊,再次感谢啊

网友:
我也想要,不知道那位朋友愿意发一个啊,再次感谢啊

网友:
好像用处不是那么大??

我还是把它压缩到一起。

网友:
这种问题,本不应拿到论坛上来发问的。。。

相信万能的GOOGLE吧~~~

网友:
应该自己在网上搜索的

我搜来的
RT: Request Tracker   请求跟踪器
CT:Computed tomography  计算X线断层扫描
error amplifier 误差信号放大器
UVLO: Undervoltage lockout  低于规定电压的停机

网友:
英文术语完全介绍

希望有用!

主板
ADIMM(advanced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s,高级双重内嵌式内存模块)
AMR(Audio/Modem Riser;音效/调制解调器主机板附加直立插卡)
AHA(Accelerated Hub Architecture,加速中心架构)
ASK IR(Amplitude Shift Keyed Infra-Red,长波形可移动输入红外线)
ATX(AT Extend,扩展型AT)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CSE(Configuration Space Enable,可分配空间)
DB(Device Bay,设备插架)
DMI(Desktop Management Interface,桌面管理接口)
EB(Expansion Bus,扩展总线)
EISA(Enhanc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增强形工业标准架构)
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
ESCD(Exten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可扩展系统配置数据)
FBC(Frame Buffer Cache,帧缓冲缓存)
FireWire(火线,即IEEE1394标准)
FSB(Front Side Bus,前置总线,即外部总线)
FWH( Firmware Hub,固件中心)
GMCH(Graphics & Memory Controller Hub,图形和内存控制中心)
GPIs(General Purpose Inputs,普通操作输入)
ICH(Input/Output Controller Hub,输入/输出控制中心)
IR(infrared ray,红外线)
IrDA(infrared ray,红外线通信接口可进行局域网存取和文件共享)
ISA(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工业标准架构)
ISA(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工业设置架构)
MDC(Mobile Daughter Card,移动式子卡)
MRH-R(Memory Repeater Hub,内存数据处理中心)
MRH-S(SDRAM Repeater Hub,SDRAM数据处理中心)
MTH(Memory Transfer Hub,内存转换中心)
NGIO(Next Generation Input/Output,新一代输入/输出标准)
P64H(64-bit PCI Controller Hub,64位PCI控制中心)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装配)
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互连外围设备)
PCI SIG(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Special Interest Group,互连外围设备专业组)
POST(Power On Self Test,加电自测试)
RNG(Random number Generator,随机数字发生器)
RTC(Real Time Clock,实时时钟)
KBC(KeyBroad Control,键盘控制器)
SBA(Side Band Addressing,边带寻址)
SMA(Share Memory Architecture,共享内存结构)
STD(Suspend To Disk,磁盘唤醒)
STR(Suspend To RAM,内存唤醒)
SVR(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交换式电压调节)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
USDM(Unified System Diagnostic Manager,统一系统监测管理器)
VID(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电压识别认证)
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电压调整模块)
ZIF(Zero Insertion Force,零插力)

网友:
看了晕死,没什么好看的,还不说举个例子讨论一下故障,或者是说说心得

网友:
我还说我明天给你答案 看来没必要了 在网上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