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菜鸟问菜鸟问题 DDR400的内存电阻 阻值多大?

楼主(2007-03-28):
我有一个DDR400的512 宇瞻双面内存 电阻弄掉了三个 现在位置都是空着的 插在电脑上 没有报警声音 但是也不能启动起来 就是黑屏 硬盘在转

曾经我从SDRAM的条子上拆下三个电阻焊上 插到电脑上就报警长鸣

如果找到一样阻值的电阻焊上 这样情况应该能自己修好吧?

阻值是多少?我没有万用表。先谢谢能帮助我的人

网友:
换来试试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121"的DDR大多用"121"的

网友:
121是多少欧的121千欧?121欧?

还有这上面分两种颜色的 一种是深灰的

另外一种是在两颗内存颗粒之间的电阻 这颗的颜色浅一些趋向白色

如果你的内存和我的一样能告诉我内存正面最左下角 那里焊的是什么?也是电阻么 还是黑色的那种东西(可能也是电阻吧)

没办法 我真的很菜 再次感谢 “无事不登三宝殿” 麻烦你 再仔细给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
抱歉

我没有和你一样的内存,我说的"121"是120欧.其实你可以看看旁边的电阻是多少,一般一根内存上边用的电阻是一样大小的.还有你说的啥黑色,啥浅一点色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你可以对地打一下两脚,看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电杆.实在抱歉.

网友:
再次麻烦您!

还有点问题  内存最开始掉一个电阻的时候 能使用 然后我就从SD内存上随便拆一个焊上了 后来又掉了一个 我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焊接上去了 还是能用  (这两次掉下来的都是靠近金手指的位置)
后来又掉了一个 这次掉下来的就是 两个内存片之间的电阻 再焊上去就不行了 插在电脑上就一直报警响 后来我又拆下来直接短接了 这样是不是把内存烧坏了 (现在都后悔了 不应该随便弄)
会不会坏了!用什么软件可以测一下 么? 我没有仪器 就有表和电脑

网友:
期待 版主解答  !!!

网友:
120欧姆120.120.120.120.120.

网友A:
两个内存片之间的电阻?------其实是电容。怪不得你烧了。

网友:
怪不得么 !那颗电容 多少标值?
引用 网友A:
两个内存片之间的电阻?------其实是电容。怪不得你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内存片之间的电阻?------其实是电容。怪不得你烧了。

贴片电容一般只要颜色和大小一样就行了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怎么你的内存老是掉东西下来啊

网友:
不是很懂,慢慢学习...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怎么你的内存老是掉东西下来啊.
同样感兴趣

网友:
上面有的好像没标识吧,怎么辨别?

网友:
呵呵,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10-22之间的电阻都可以代替

网友:
我的内存也是一样,电容掉下来了,找了一个弄上去了,还是不行,开机黑屏,不报警,如何才能维修呀,急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再找一个换上去啊  如果不行就换显存
我最不服气就是内存了 就那么一小块东西 居然那么难修
我曾经为了修好一条DDR256 而拆了一根新的DDR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怎么你的内存老是掉东西下来啊.
同样感兴趣
同样非常感兴趣

网友:
换电容最好还是按原来大小,从别的地方弄来的电容(比如,光驱,主板等),看起来一样其实电容可能不一样(电容只能看看颜色大小),频率特性看不出来,有时大小也不对。最好还是用电容表量一下起码大小差不多。
有些内存对电容要求高,换上去还不如没有的情况也发生。

网友:
呵.可能是他内存老化了吧...这叫老掉牙

网友(2007-05-18):
楼主你抓个图上来 我可以帮你看!

网友(2007-06-22):
弄个图上来,我也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才叫维修,佩服呀!

网友(2007-11-13):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现在我也对你的内存老是掉元件感兴趣,为什么你的内存老掉元件,别人的内存就没有听到过接二连三的掉。
能不能给大家说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