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A7N8X-X主板极度奇怪问题

楼主(2007-03-28):
----今天修到ASUS A7N8X-X主板,故障是上顾客自己的KINGMAX256M的内存就不行,上其他的内存的就OK,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仔细查内存方面,发现了一个问题:上能开机的内存的时候,内存的核心,上拉,参考电压分别为:2.7V,1.35V,1.35V.上顾客自己的那条KINGMAX内存,电压就为:2.7V,1.35V,1.03V.把顾客的内存在其他的主机上进行测试,都可以进入系统.该板的参考电压由两个电阻降压而来,更换了那两个电阻,故障依旧.感觉跟BIOS关系不大,就没有去刷BIOS,感觉也应该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因为电压上有差距,还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顾客很急,小弟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为了再次确定问题,把顾客的那条顾客自己的那条KINGMAX内存插在我自己的主机上,可以跑过,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就在我自己的主机上测试内存的电压,内存的核心,上拉,参考电压分别为:2.7V,1.35V,1.03V.这下我真的要吐血了,难道又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兼容性问题最麻烦

网友:
找条同样的内存,把SPD信息给坏的内存刷了,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1.03V的参考电压偏低了,应该也为1.35V,1.03V的电压已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有的板子能跑,有的板子不能跑应该正常的,板子上的参加考电压只是用两颗电阻分压而得的,看来是那个内存条的问题了。

网友:
参考电压过低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斑竹,贵宾的大力支持,以后修板的思路清晰多了.恩,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