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94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7-03-28):
v694主板不跑码,BIOS灯常亮,RUN灯常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故障,不要回答刷BIOS.

网友:
你这个问题介绍的太简单了,没法子帮你作判断!
起码要你确认各个重要的电压,复位,CLK都正常吧。

网友:
RUN灯亮过,说明主板已运行过了.  测一下BIOS的22脚是否为低电平,如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