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内存部分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8):
各位大虾,我这里有几个华擎的板(现有P4I45GV,M266A),毛病都是DDR内存的2.5V电压不够,只有1.5V左右.用的是1202供电的,其中1202,和AERY,CFRZ这几个管子和时钟(2.5V也到了时钟)都换好的试了,毛病依旧,请指教
[
]
问题

网友:
---以前有修过ASROCK的主板,它的内存供电常用4500的8PIN的IC提供参考电压1.25V,这个IC如果出了故障就有可能会拉低其他的电压.楼主你说其他的管子你都换过了,如果有的4500的话,可以把它换掉试试.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换vddq供电管.

网友:
再请教
谢谢大家的支持,不过,这几个板都没有用4500.就只用了我说的那些(1202,AERY,CFRZ,LM358,还有就是时钟RTM680-647,还有个LM324)这些都换来试过.昨天,我决定把北桥取来看,结果,取下北桥后电压恢复正常.看来是北桥坏了,要不就是空焊了.还在近一步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