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有什么办法弄到U盘上?

楼主(2007-03-28):
现在的软驱基本上没有了,我在此下载的R.S.T都是说要在软盘上工作,有什么办法弄到U盘上?

网友:
做到光盘上不也很好吗?现在有光盘版的,可以刻个小光盘,也很方便。

网友A:
哪儿有光盘盘的?楼上的朋友能提供一个吗?或发到我的邮箱:dcdzzz@126.com谢谢你了。

网友:
可以弄到光盘上或是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光盘盘的?楼上的朋友能提供一个吗?或发到我的邮箱:dcdzzz@126.com谢谢你了。

我在咸阳有,但我现在退休苏州常住,看小孙孙。没办法啦。你再问问别人吧。

网友:
你下一个黑菜的GHOST XP镜象,里面有。。。。。。
用GOOGLE搜一下    黑菜

网友:
论坛高级资料下载区,就有R。S。T下载

里面有IMG文件,直接把这个镜象刻录到光盘上,使用这个光盘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有享受了,哈哈哈哈

网友:
我还是希望能找到U盘版的。因为我们单位上有近200台电脑是没有光驱的。要拆机壳要麻烦哟,U盘多方便呀。不拆机壳就能检查内存。

网友:
哦,这样也可以呀,好,试试

网友(2007-05-15):
太有享受了,哈哈哈哈

网友:
有甚么办法可以做到硬盘上,不要用那种虚拟软驱软件的那种。

网友:
至少那种可以仿真软驱的U盘(比如朗科的双启动型U盘)是可以的,其它的没试过。

网友:
在DOS中有个命令“代用命令”就是仿真软驱,现在有在U盘上用的这种小软件

网友:
普通的u盘哪里能模拟软盘啊,目前市场上只有朗科的u230这个型号才支持。

还有一些容量<=16M的很早很早的u盘也支持模拟软盘。

另,去年市场上有一批64m的“艾姆”(M)牌u盘,不知哪里来的,也支持软盘仿真。

支持软驱仿真的u盘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肯定有一个硬件开关。拨到一边是普通的usb-hdd型的u盘,容量为标识的512m、1g等等大小,开关拨到另一边就是容量为1.44m的软盘。

如果没有这个开关的,就不能真正的模拟软盘,是无法在windows安装时按f6加载驱动的。

网友:
手上有将近10个软驱
越老越好用
就是软盘质量太差了

网友:
好东东啊!
我还用的是软驱的
不知道哪个效果好?

网友(2007-08-31):
论坛是不是有的U盘版的帖子嘛?好像过期了

网友:
我也想資知道要如何燒

网友:
现在的电脑大多没光驱了,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