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有空的来帮帮我!!

楼主(2007-03-28):
今天刚接到一客户把多媒体音箱的 音频输出接到了电脑的音频输出接口上 导致板载网卡 PCI接口都没办法使用 原来好好的板载声效也没用了
但系统可以进

原想南桥可能出问题了,可能正常进系统的啊,后又以为板子上的 alc655 声卡被坏了或有短路 导致网卡也不工作了 于是把 alc655 芯片下了 可还是不行 (测试了南桥 集成网卡-8201BL 声卡ALC655 的各个工作电压都没问题) 不管有没有下声卡芯片 只要有设备接到PCI (比如8139D的网卡 还是独立的声卡) 都无法启动系统

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下  谢谢了先

网友:
怎么没人愿意帮我吗??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较大,曾遇到一块主板usb口不好用.但其它一切正常,但南桥局部发热严重.

网友:
谢谢 老师 解答
可关键是系统都能正常进入啊
而且除了集成网卡和声卡 有问题 其他都正常 包括USB 难道是南桥局部问题 ?

网友:
应该是难侨内局部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公共电源部分坏了可能性最大,你不防试一下

网友:
南桥南桥顾名思义都是桥.总线到PCI的桥被炸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外加声卡一试,是否能消除故障。也能判断PCI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加声卡一试,是否能消除故障。也能判断PCI的问题。

应该不行的把.

网友:
最好把网卡芯片去掉试试

网友:
“经验来于实践”,试试也不难,不妨试试,顶多就是个不行。楼上说的也可以试一下。

记得,论坛里有位斑竹说过,1。5伏的电压低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除了集成网卡和声卡 有问题 其他都正常.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是两个都有问题那再多一个也是有问题.LZ试的怎么样了.
我门的经验来于你的实践哦

网友:
用PCI打值卡,测试PCI数值,AD0-AD31数值应该基本一致,如果有明显偏低(集成网卡的会有几根PCI数值会有十几的差别),则为SB挂掉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呵呵!这个坛论真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