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为什么好好的板就出了问题?

楼主(2007-03-29):
--------小弟2年前来广州谋生,由于爱好IT行业,所以就选择了主板维修.由于学艺不精,经常遇到自己不能解决或者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将几个最近遇到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帮忙讨论,解释 一下.
--------前天,同事拿了一块QDI810的主板过来,是VGA接口坏了,我就换了一个好的上去,正常跑过代码之后,还是没有显示.于是打RGB,HV阻值,基本正常,怀疑还是接口的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VGA接口,就可以在正常显示了,但是到昨天,再去开机,发现主板不通电了,有意的去摸了一下晶振,就可以触发了.于是就按照维修RTC电路的思路,换晶振,换谐振电容(都是从新板上面拆下来的,都是好的配件),还是不通电,还是需要触摸一下才能通电,故判断SB不良.(------老板过来问我主板修好了没有,我说SB坏了,现在不通电了.他说:我拿过来就是VGA接口坏了,你是怎么修的,修的都不通电了.我无言以对........)
--------昨天,又遇到一个问题,我在疑难杂症区发了帖子(ASUS A7N8X-X主板,拿过来的时候,是会死机,我的同事帮他换了两条IDE数据线,再开机,就跑不过内存了.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上顾客自己的KINGMAX256M的内存就不行,上其他的内存的就OK,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仔细查内存方面,发现了一个问题:上能开机的内存的时候,内存的核心,上拉,参考电压分别为:2.7V,1.35V,1.35V.上顾客自己的那条KINGMAX内存,电压就为:2.7V,1.35V,1.03V.把顾客的内存在其他的主机上进行测试,都可以进入系统.该板的参考电压由两个电阻降压而来,更换了那两个电阻,故障依旧.感觉跟BIOS关系不大,就没有去刷BIOS,为了再次确定问题,把顾客的那条顾客自己的那条KINGMAX内存插在我自己的主机上,可以跑过,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就在我自己的主机上测试内存的电压,内存的核心,上拉,参考电压分别为:2.7V,1.35V,1.03V)

网友:
--------第一块QDI810的,我是这样跟我老板解释的:这种老主板出来已经很久了,SB不良的现象出现的很多.他说,我昨天给你的时候,都是好好的,就是叫你换个接口,难道今天SB就不良了......???
--------第二块ASUS的主板,我跟他说,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他说:我刚刚还能开机的,这个就是主板的问题,修不了就算了......

--------哎,请大家帮帮忙,说说两个问题,为什么好好的主板就会出问题呢?

网友:
第一个你换晶 振好了
第 二 个尝试做北桥 bga
一切ok

网友:
为什么参考电压为1.03V,还能正常进系统呢?

第一块可用酒精冲一下南桥试.试. 或换一个晶振.

网友:
楼主,老换插座我个人觉得有点开的刀口太大(修硬盘电路板有人也换接口,效果不怎么样,不如我断那根换那根成功率高),有没有办法坏那根簧片换那根?也许我对问题的看法太幼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

-------回复4楼:---晶振,谐振电容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了,都是新买的,或者是从好板上拆下来的.还是不行,我才判定SB不良的.
-------回复5楼为什么参考电压为1.03V,还能正常进系统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数值是用顾客的拿条内存在我的主机的上正常进入系统后,我测试到的,那两个分压电阻我已经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回复6楼:我是整个VGA头都换掉的,包括里面的弹簧片,个人感觉如果是确定VGA头本身的问题,换整个VGA头的成功率高一点.

网友:
对付这样的客人就应该换回他原来的东西,说是没有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