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 奇异故障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3-29):
ASUS P4P800SE  奇异故障

有时开不了机,表现为00.测试卡上只有一个CLK灯亮,其余亮均不亮.

拔了电源线,过10分钟开机又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点亮了就正常. 关键是开机时,有时会开不了机.代码为00.

不知有谁知道这款机子的通病,请大家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ASUS的这款主板我也修到过好几块了.AGP槽上的那两个场管发热量简直就是超大,都可以煎鸡蛋了.楼主你说的问题好象很大,很不稳定.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不过 我遇到 楼主 说的这个问题 大都是ASUS主板CPU底座不是透针的 那一定是cpu底座虚了呀   我已经修好了 不少了呀   用锡炉烤CPU底座 应该能好呀 你试试

网友:
同意3楼的,我休过一款这样的主板,这个班子的cpu座是BGA的,我修的那块还不是虚焊,是座子里面的针有两个变形了,有时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有时开不了机就是FF  00.

网友:
引用 楼主:
ASUS P4P800SE  奇异故障

有时开不了机,表现为00

拔了电源线,过10分钟开机又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点亮了就正常. 关键是开机时,有时会开不了机.代码为00.

...

没看明白,“.测试卡上只有一个CLK灯亮,其余亮均不亮. ” 这个是什么意思/ 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吗?

你说的开机,不是指加电吧?

网友:
3楼 ,4楼说的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
座坏,我手上都有两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