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67THF用83627HF代换会自动上电

楼主(2007-03-30):
今天修一块865PE的主板,不亮,想换个IO试试,板子上的型号是W83627THF-A,我就用一个W83627HF-AW去代,结果接上ATX自动上电,我以为是坏的,双重新换上一块W83627HF-AW,结果还是自动上电,没办法又把原先那块W83627THF-A换上去,这下不自动上电了。查了下电路图两种IO的68,67,73,72PIN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换上83627HF-AW会出现自动上电的情况?请老师高手们解释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代换过,也出现了自动上电的现象.上网查了一下,W83627THF-A集成成了一些比W83627HF-AW更加完整的功能.是不能够完全代换的,如果有备件,最好是换型号一样的IO.

网友:
看来我还是不要换了

我这里也是一块V星的865PE的板子,也是不上电,IO是83627THF,待机测量73脚有3.3V的电压(正常是0V),我还想用83627F去换呢,看来这下可以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