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南北桥

楼主(2007-03-30):
如题,请问加焊南北桥时用什么样的助焊剂好呢?是焊宝,是焊油还是松香水呢?我用焊宝怎么很难用风枪吹到桥下面!

网友:
工厂里面好像用的焊油,我用的就是松香水.

网友:
我总觉得松香水太稀,一加热就干了

网友:
松香水 可以的,焊膏也可,不过最好使用好点的。常见的那种垃圾不能用

网友:
助焊剂还是用好点的    我用焊宝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怎么加焊法吗?

网友:
我买了一块红外陶瓷加热板和一个温控器和双向可控硅自己做了一个加热器

网友:
支持楼上的,有创意。请问红外陶瓷板哪里有卖?先谢了。

网友:
到机电市场上去买,我是看到本论坛上的简易BGA返修台受到启发的,本来想用红外石英加热管做的,然后到电子市场转悠找温控器没有找到,却知道了在机电市场有温控器。在机电市场意外找到了红外发热陶瓷板。现在我还在试验!

网友:
另外怎样将焊膏吹到南北桥的下面?有什么窍门吗?我怎么用风枪吹很困难,因为焊宝有些太粘稠。

网友:
liulx先生,谢谢你的回复。
我先到淘宝网上搜一下。我还看中人家用来做饭做菜的雅乐炉(红外线加热)。不过我觉得我买的咖啡炉真的不错,带连续温控,就是少个数显,以后给加一个,手里有5个pt100温度传感器。我在这个论坛上还贴了个图(密封的,没有明火,温度均匀)。

回来报告:

电热陶瓷加热板没找到,找到一些下面的东西,请各位给个评估:
另外还有大一点的就贵了。

微电脑控温加热板-CT-946

采用CPU控温、温度恒定、准确。
操作简便、显示直观。自动检测判断故障。
加热板采用铝合金一体成型,导热均匀、性能发好。
优质铝合金加热板,高温下不变形。

RMB 1,486 元,  1,398元, 1,350元(最低价)

工作电压 220/110V AC
最大加热功率 800W
温度范围 50~400摄氏度
温度波动 +-1摄氏度
尺寸(mm)200 X 200 X 145

网友:
红外陶瓷加热板12CMX12CM,单价只有20元,基本没有明火,属于暗红外加热,应该和本论坛上的BGA设备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
一台数字显示轻触按键的温控器一百元左右

网友:
谢谢啦,我再找找看。
我有一个很好的密封调温电炉,直径18公分,也可以做到暗红外加热,带连续调温,没有数显(89元)。试过,表面温度均匀稳定。可以自己加一个加个数字温度显示,你看是不是直接就用那家伙就可以了?
加个数字温度显示就可以了,应该比温控器更便宜。可能不加也行。你说对吗?

网友:
创意不错。BGA机也开始DIY了有空了也去逛逛机电市场

网友:
松捍,反正能弄好就行了

网友:
各位老大太强了

网友:
张先生:微电脑控温加热板-CT-946 ---------------  太贵了,   红外陶瓷加热板也很便宜  ,你要的话我还剩有一个给你试试.规格是120MMX120MM 工作电压 220/110V AC  加热功率 400W

网友:
我也用焊宝.感觉还可以

网友(2007-06-16):
助焊的分水性和油性,最好用水性的好一点,

网友:
松香水好用一点,个人感觉..

网友:
我也用过焊宝,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