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和诊断卡冲突 奇怪现象

楼主(2007-03-31):
联想p6I810/w1 回收过来的 不知好坏 试机 习惯性插上诊断卡 不亮 卡不跳字 开始检修 没发现什么异常
无意中把诊断卡插到第2 PCI槽 居然点亮了  原先诊断卡是插第1 PCI槽
于是反复试验 只要是把诊断卡插在PCI 1上 主板就不亮 其他pci槽上都没问题  检查PCI 1 并没发现倒针 断针的现象 而且试了在PCI1上插声卡 网卡 主板都能亮 就是不能插诊断卡

怪了 这个问题头一次碰到 匪夷所思 请高手分析一下下

网友:
楼主,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卡。廉价卡有这个问题。要是遇到AMI、PHinex等bios,正常使用的机器当场起不来,即使特别好的卡,能起来但也不见得能在xp里正常工作,当然这对修板已经不重要了。应该是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回答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