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前我发的845换CPU座的几个问题2

楼主(2007-03-31):
好了,锡膏上好了,座子洗好了,拿过来,该干什么呢?我晕,拆好柴,当时只顾拆了,没记位置,刚好这个新的座子和原来的那个外表尺寸多少有点不一样,这怎么对上原来的焊点呀,此出省略大约5000字,板主看着给加点分吧,要不1000字现在怎么不得30元呀,来回看了有10分钟,看出来点门路,座子不管外形怎么差别,里面那个方孔是不变得,再仔细看,嘿嘿,方孔德边上4个边都有划线,方伤心的座子对好方孔的划线好了,就这么简单,好了,该焊接了,把主板放在电炉上面距离大概6--7公分,座子正好在电炉的中心,找一块薄铁板割开一个比座子稍微大点的方孔,放在主板下面炉子的上面,在主板的背面用铝箔胶带座子的四周粘上,作用是不该受热的地方尽量少受热,PCI槽上访了一个坏的硬盘压着,座子着边悬空着,下面放铁板和电炉,开工了,先把电炉开3分至1,加热10分钟,我的电炉是可调的,开成这样可以看到炉丝基本不红,有一点炉丝振颤的杂音,这样的目的是预热,减小主板变形,到10分钟左右,可以看到炉丝只有一点点的红,不仔细看你看不出红来,在打开一点,炉丝红了,是红一点的样子,有的地方红有的不红,加热了有 5分钟左右,好了,这个时候座子上面已经开始冒锡膏融化后的烟了,不多,比抽烟的烟少,关键的时候到了,把电炉在汪大的开一点点,我的总共1000瓦,无级调整,在开这一点点也就是开了一半。这时精力集中,看座子和主板的间隙,随着温度的上升烟逐渐多起来了,大概2分钟的样子,座子可以看到明显的降下来,把炉子往小的调一点点,目的是不让温度聚续上升,保持目前的温度,具体什么样我没热电偶说不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掌握,过了2分钟的样子,关闭电源,余热具虚加温,好了,这个时候我去吃饭了,过了1个半小时,板子凉了,自然冷却的,有什么好处,我认为可以避免当时你实验是好的,放两天又须焊了,因为我们焊接的不可能完全对中正确,这就造成接触的面积不是那么大,当时接触了一点点,放两天外界震动或者其他原因,我们焊接的就有可能断开或者接触电阻增大,造成不能使用,自然加温冷却,应该能避免一些这样的问题。好了,把铝箔胶带丝下来,用锡板水把残余的胶洗掉,上假负载,打阻值,正常,加电测电压,复位,时钟  PG信号正常,换CPU,先不装风扇,手放在CPU上,插测试卡,触发开关, 跑玛了,14   D3    嘿嘿,找内存呢,同时,放在CPU上的手已经感觉出发热了,好了,装风扇,内存,显卡,出发,一路跑下去,显示器打了个瞌睡,亮了,嘿嘿,看着自己修好的主板,心里挺美,顺便看了看换好后的座子背面,颜色发黑了,不过下一次换座,应该比这次变色小得多。好了,完了,错别字比较多,各位凑活看,能明白意思就行了,偶初二毕业。水平有限,改天借个相机把过程放上来。咱也来个手工焊接BGA座全纪录,给点鼓励好不大家。我先在这    谢谢  。

网友:
楼主老先生,你用的办法和我上次回帖中的加热隔热办法原理是几乎一样的,我可没人支持。
我的方法大意是:找块铁皮做成下大上小漏斗形,上面方孔和BGA差不多大,放在电炉上,主板向上放在铁皮漏斗上BGA对准方孔。
不过说得没你详细,但行家一看就明白。好了,我也不要奖励,支持一下可以吧。

原发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顶你的发帖.就是要这种精神.成功的喜悦比捡钱还要爽.觉得楼主是性情中人.

网友:
换BGA都用炉?我就用热风枪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呵呵,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不错的,我在想电磁炉行不行的

网友:
刘云飞 先生:电磁炉别玩,有人已经玩过了,把主板搞爆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个老修板的人,问我要把个什么东东搞下来。我随口说了个用电炉吧。他也没问什么炉子,回去用电磁炉一烤,主板就爆了。后来他来说了。电磁炉会使中间的铜导电层先发热的。别的还没有热,板可能就会坏。

网友(2007-06-20):
看来玩这个还是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