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3-31):
我有一块升技IS7-V2点不亮,不知是何原因,修理的说是我的CPU座故障,我没有修,时间太久,我自己可不可能查查别的地方有没有故障,查什么,怎么查,请赐教.谢谢!!!!!!!
cpu
点不亮

网友:
主板能加电,CPU风扇都转,诊断卡上电压显示都亮,就是不跳变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有没,有没有时钟和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