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清洗南桥的原理好吗

楼主(2007-03-31):
经常看到有些老师说要清洗南桥,请有经验的老师说说,什么问题需要清洗南桥,怎么清洗,他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清洗还有什么原理,当然是里边有脏东西了,有可能导致针脚短路,我认为,

网友:
不清楚南桥是怎么沾到主板上的,看不出能进去灰的

网友A:
南桥是通过锡球与主板上的锡点相连的,锡球之间有间隙,灰尘可进入的.

网友(2007-05-06):
南桥是BGA球式封装的,氧化了,它的频率出现偏移了,用天那水冲洗一下,在COMS跳线帽调反的情况下加电正常,跳正的情况下不正常,这时就可以冲南桥,还有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也就是32.768有时起振有时不起振的情况下冲南桥,这种方法很管用的

网友:
BGA焊接底下是有空隙的,灰尘是无孔不入的。细小的灰尘聚集容易吸潮,有些灰尘溶解在潮气里形成电解质,就会导电,从而出现问题。清洗的目的就是清除这些多余的不稳定导电物质。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可以给电脑洗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通过锡球与主板上的锡点相连的,锡球之间有间隙,灰尘可进入的.

现在我知道了!
初学者不仔细看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只是一块光光的平面。

网友:
都是高手或,想不到可以这么干呀

网友:
OK,记下 .了

网友:
怎么洗啊?用洗板水吗???没洗过。

网友:
用水行吗?......

网友:
天那水就是香蕉水吗?
这东西有毒性吗?

网友:
还是我来说一下吧!
咱们知道有空隙的地方就有空气,有空气的地方就会有灰尘,主机一般离地面比较进,也比较潮湿,日积月累南桥里边的灰尘就多了加上潮湿,就自然影响南桥的正常工作了!

网友:
用皮老虎对着缝隙吹 可以吧

网友:
用个带针头的瓶子(就是那种松香水的瓶子),是不是容易洗点?

网友:
在COMS跳线帽调反的情况下加电正常,跳正的情况下不正常,这时就可以冲南桥,还有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也就是32.768有时起振有时不起振的情况下冲南桥,这种方法很管用
         我经常修到这样的板子,每次都能修好,修复在90%以上,这方法很好用的。。。

网友:
我现在有天那水,这个东西不太好,对软件所料有腐蚀。我看还是松香水好。就是买不到我们这里

网友:
怎么洗啊?用洗板水吗???没洗过。

怎么洗啊?用洗板水吗???没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