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815EP主板上AGP旁边的702N贴片三极管怎么代换,急急急。。。。。(已修复)

楼主(2007-03-31):
我的6A815EP主板是在试一块朋友点不亮的GF-440  8X 128BIT显卡时弄坏的,故障是开机能进系统(能听到进如XP桌面的声音)但显示器无信号(点不亮),查显卡是好的,查AGP旁边的702N贴片三极管其中两脚电阻正反向都通,拆下旁边同型号的管子发现有很大的差别,请教各位朋友这是什么管子,参数是怎么样的,怎么代换,急急急。。。。。
已修复,是702N坏了,从显卡上拆了023Y装上就好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我不晓得了。 我想AGP槽有问题的估计也不能进到系统的啊/ 但有这样的情况我会考虑是不是VGA接口有问题啊。(显示器问题)  自己量下VGA接口针脚看有电压没?

网友:
702是个普通的场管。

再普通不过了,很好找。

网友:
是普通的场效应管吗,那主板上怎么就两个这样的管,其它都是别的型号的贴片三极管,我该肯定是这管坏了,因为主板刚才还在用,就试了一张坏的显卡后再装上就坏了,而且我用我的两块好的显卡试了不下10遍了,请问楼上的朋友用什么可以代换啊,可以用彩电里的大的K30A代换吗,频率有关系吗,用主板上的023或1AM可以吗

网友:
1am不行,想办法找个外形一样的场效应管

网友:
用023是可以的。
1AM不行,1AM不是场效应管,是NPN的三极管。

网友:
外型是一样的,是在另外型号的主板上的(不是我这块主板上的),没量过是不是场效应管,还有P04不知道是什么管,能不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