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关机后cpu风扇和电源仍然在转

楼主(2007-03-31):
V星ms-6395绿色板子,奔三的,拿来时点不亮,加焊电源芯片后正常了
可第二天又拿回来说不能正常关机,我一试果然关机后电源和cpu风扇仍然转不停,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强按关机4秒也是如此,只有拔电源主机才消停,我清过cmos和跳线,bios里也改了S1状态,可是没作用,请问老师这主机为啥折腾不休息,我该怎么检修呢?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 说的不好楼主不要见怪
关机风机仍然转 查看绿色atx电源引脚是否是高电平 正常关机后此脚为高电平 (机器运转时是低电位 0v)
这个板子我不知道那个芯片控制拉低绿色引脚的~也许是I/O芯片控制的 也许是南桥

尝试更换I/O 看看

网友:
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不应该是 系统吧
V星红色主板有个四列的 电源复位芯片  不知道楼主那个早期的主板有没有
那个小芯片和 声卡差不多大小 在AGP插槽附近 经过电阻控制一个三极管拉低ATX绿色引脚的

网友A:
----2楼分析的有道理.原来是是可以正常关机的,现在出了这样的故障,应该是拉低PS-ON的电路出了问题,可以跟14脚的线路,到了哪些元件.依次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分析的有道理.原来是是可以正常关机的,现在出了这样的故障,应该是拉低PS-ON的电路出了问题,可以跟14脚的线路,到了哪些元件.依次更换

正解  我以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换了个小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谢谢看云的雨,东风破和jj风
那我就跑一跑线路,弄好弄不好都告诉你们

网友:
呵呵,期待楼主给我们一个答案

网友:
14口出来通过一472电阻相连的有83627hf-aw,有一对上下管,还有一个74hc14,14口直连的是一个7407,都换过了,只剩南桥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个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B有最新的BIOS,可以去刷个试试.以前有修过这样的板子,主板查了都,都很正常.刷个最新的BIOS就可以了.好象是说有写旧版本的BIOS是不支持ACPI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你这个板是810的小板吧?

83627HF经过两个场管(还是三极管,我忘记了) 连接到绿线上去的,你的线路跑错了

就在83627HF的 下面 有几个小芝麻管,如果你线路跑不通,就直接换吧 ,都换了,一共没几个,注意型号(场管或三极管)

网友:
不好意思隔这么久才回复,时间长搞忘了

已经换南桥后ok了,

谢谢各路大侠给的多角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