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发过的老一点的(2003年左右的)HP品版牌机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7-04-01):
有一台比较老一点的HP品牌机,开始是启动到WIBXP的图形界面时提示文件错误,以为是系统问题,就准备重装系统,用GHOST版的盘,可是进不了GHOST,输入GHOST后回车出来一串串的英文提示就自动退出了。用工具盘启动电脑后,试着用FDISK分区,可是进了FDISK的第一个图后,一按“Y”,就自动退出了。用PQ时,提示Replace the disk,any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之类的话。把这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硬盘什么都可以操作,那就说明不是硬盘的问题。是不是品牌机有什么方面的限制呀?不让别人装系统?这个主板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只是上面有一张标签上有:

P/N: D9820-6001

S/N:S630YXP00DB39

现在还发现时常死机,有时一显示就死机了,有时刚自检完就死,主板上有6个电容鼓包了,换了也是这样,内存供电3.3V正常的,CPU供电也正常,也许我前的检修思路就错了,不应该老是围绕着硬盘来转,现在我怀疑是主板有问题,但是又检查不出主板到底哪儿有问题了.

网友:
有这种现象
我遇到过联想天喜的几台机子都是这种情况,后来用原装的安装盘就可以了
估计是某种加密

网友:
孤帆远影 版主,谢谢你的回复,请问那死机是哪儿的问题呢,我认为应该要先把死机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电容是哪个部分的??确定换好的话,就把机器里的所有部件的金手指,擦下,重新装好试下

网友:
回楼上版主,电容CPU有三个、北桥的地方有二个、内存的地方有一个,都是1500U/6.3V的,可是我没有,就换成的2200U/6.3V。现在偶尔能走到提示我没有正常关机这一步了,叫我选择正常启动。可是我一按回车就死了。让它自己走完那30秒也死。有朋友叫我清洗一下CPU座,我清洗了还是那样的。

网友(2007-05-24):
品牌吗,就是与众不同,折腾人。。。。

网友:
我的机子就是不能装98   GHOST也不行  死活装不进去 郁闷!

网友:
我个人 认为既然电容都鼓了 也换了 那供电管子也 换了试试吧

也的管子性能下降了 测着没问题 但是一上来负荷就不行了

网友:
判断为主板有问题,人家拿走了。不弄了。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吧,不行把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