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讯灵845GL进系统,上网会死机,不是软件的问题,请 ...
杂牌讯灵845GL进系统,上网会死机,不是软件的问题,请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07-04-02):
杂牌讯灵845GL进系统2K、XP,打开网页有时会死机,不上网不会死机,系统应该没有问题,重新装过2K和XP都还是这样,装WIN98上网不会死机,主板上的东西(内存、CPU、电源、硬盘、网卡)全换了也不行,换了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主板上的电容什么的都好的,请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cpu
硬盘

网友:
--------我经常性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个网卡就OK了.但是楼主你已经换过网卡了,应该是可以确定是主板 的问题.打一下PCI到SB的AD线吧,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可能是CPU和主板不支持,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也换过了不行的,主板是主板的问题,不过装个98用的好好的,真是想不通

网友A:
电容的问题,XP上网用IE5.0点用CPU资源大,要求CPU供电量更大,且要平滑,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刷BIOS用IE6.0

网友:
这么垃圾的主板找不了BIOS,IE一直是6。0的,电容是换过的,不过还有几个不知道是好不好

网友(2007-05-17):
这问题前天还遇见那 量了PCI线路没问题 是南桥坏了 我也很郁闷 做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把PCI旁边所有的电容全部换掉,我修了好多块这样的板了,电容换成大功率的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因为98不死XP死,可换换最新公版的驱动试试!可在运行时手感一下北桥温度!
在不行就换电容试试!

网友:
xp的要求比98高,耗掉的内存多,打开网页多,内存紧张也会憋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XP比98要求的硬件稳定性要强很多,元器件稍有不良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2款这样的问题!郁闷得很。不过网卡换了另外的插槽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请问楼主 是用宽带拨号上网还是路由上网 ? 我今天遇到一个主机用宽带拨号后上网就死机 加路由器上网怎么都不死 想不通

网友:
真是怪事多多,又学习了一些经验。谢谢

网友:
是啊,觉得什么样的怪事都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