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处理CPU座空焊成功了

楼主(2007-04-02):
客户拿来的845的板子跑C0,带灯测试仪查是PGA封装的CPU座空焊了,稍微一动测试仪,有好几个灯都闪呀闪的,以前这种问题都是转给别人修,因为我不会。今天客户硬是不走不让打单,只有硬着头皮自己搞了。取下座上的塑料套,在上面狂滴松香水,用光驱压住板子,风枪调到平常我换IO时的火力,开始烘座子了,用镊子轻微碰碰座子中间的大贴片电容看锡是否熔化,熔了再烘上10秒钟熄火。等冷却了用酒精冲洗座子上的松香,牙刷刷,用力甩出液体,再烘干,上套子。用带灯测试仪上电测,我K,居然好了,就这么简单,这么轻松!上CPU,点,跑26了

网友:
学习、学习。本领是练出来的。

网友:
烘座子的正面还是电路板的反面?

网友:
我猜是反面,正面不大好下手。

网友A:
当然是背面了 正面是塑料啊~

网友:
学习,搞的是不错的,不过你运气也不错,这种机缘浊很多的

网友B:
有时本事是逼出来的,任何人都有惰性,包括我在内。

网友:
下次这问题我也自己试试。。

网友:
替你高兴..........加油

网友:
吹正面,CPU插槽塑料是耐高温的。因为在制造的时候CPU槽就是高温焊上去的。

网友:
好,应该向你学习啊
,以后我也搞以下

网友:
我也试过,但都没成功过,越烤虚焊越厉害,向你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佩服之极啊,有时人就是这样,本事都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
我也象楼主一样试过补焊CPU座,但没有成功。主要的问题是用松香水助焊,松香水沸腾时一部分的焊点熔化,熔化的焊点之间短路了。所以用这种方式想要成功,温度和加松香水的位置很关键。

网友(2007-05-03):
引用 网友B:
有时本事是逼出来的,任何人都有惰性,包括我在内。

十分赞同!维修也要有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背面了 正面是塑料啊~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烤正面,座是耐高温的。

网友:
权威人士出来说说到底是烤正面还是反面
我想楼主烤的是正面,不然怎么用镊子轻微碰碰座子中间的大贴片电容看锡是否熔化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我感觉用炉要好很多吧...我用炉搞好一块板子呢...

网友:
还是买个吹风枪好!!!!